请教调频矿机的原理?

楼主(2022-08-20):
请教调频矿机的原理,看了一些网友的调频矿机电路图,怎么感觉和调幅检波差不多?

网友A:
假如调频广播的中心频率是100M赫兹,只要把矿机的谐振频率调到与中心频率相近的位置即可。因为调频广播的频率会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现在假如把谐振频率调到99.9M赫兹,那么广播频率变低的时候,频率就与99.9M赫兹比较靠近,信号就强,相反的 如果广播频率变高,频率就与99.9M赫兹较远,信号就弱,这样信号就现了包络,就可以用中波的方法检波了。当然也可以把调节频率调到100.1M赫兹,同样会出现包络,只是相位相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调频广播的中心频率是100M赫兹,只要把矿机的谐振频率调到与中心频率相近的位置即可。因为调频广播的频 ...

谢谢。以前还以为中波方式检波是不能收听调频广播的。

网友:
貌似叫个 斜率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调频广播的中心频率是100M赫兹,只要把矿机的谐振频率调到与中心频率相近的位置即可。因为调频广播的频 ...

强!强!!强!!!

网友:
       实际上进入lc回路的调频信号在送到检波器时,就变成调幅信号了,只不过这样做有两个缺点,一是失真比较大,二是没有鉴频器前面加的限幅器,所以这种这种简单的调频矿石收音机和中波矿石收音机一样,不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