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9702不定时短路

楼主(2022-08-21):
多数时间正常,有时拿到机子外壳都发热,电池发热。电池取出过半小时再放进去又正常,已经有3次了不敢再用。束手无策

网友:
打开收音机后盖,用一稳压电源串一电流表给收音机供电,看短路电流,机子外壳都发热,手摸印板部位,看哪里发热。

网友:
R9702电路板零件很紧凑,密密麻麻。

网友:
这种故障大都是保护二极管击穿引起;数显机使用的电源适配器要求与该机电池电压一致,而许多人拿到一个电源适配器只要插头合适就用(特别是无稳压适配器),却不知,设计师为保护机器在电源入口外有一只保护二极管;既然发现发烫,打开后盖,摸到发热处,找到二极管拆下看还烫不,用6、7伏稳压管代替即可,不可不装,以免中央处理块烧毁机器成砖头。

网友:
可以用松香大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机械表X1档测量下取下电池后的机器总电阻,很容易查出问题,不难处理。

万用表的X1档才输出多高的电压?有很多时候低压下正常不代表工作的高压下也正常,不然就不需要摇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