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喇叭是皮边还是纸边的好?谢谢。

楼主(2022-08-21):
准备收两个户外唱歌玩的喇叭箱,要求有一定响度(相对90年代常见家用产品家里听够响拿到外面声音太小)且音质(不能像广播铁号桶那样明显没有低音或其他频段明显缺失)凑合过得去即可。看本地有人卖某国产杂牌二手货低音12寸是纸边的且不贵,请问这玩意能符合上述要求吗?
谢谢。

网友:
纸边布边的人声好听,灵敏度高,橡皮边的低音好但灵敏度低

网友:
可以凑合,稍好一点的可以选布边的,参考露天音乐会箱子,低音会好一点,橡皮布的吃功率,露天使用低音不易出来

网友A:
纸边布边的人声好听,灵敏度高,橡皮边的低音好但灵敏度低,如果空间允许,可以用大尺寸纸边或布边的,一套音响的音质好坏,喇叭,箱体设计,功放,音源,都很重要,

网友B:
看功放功率,一般来说灵敏度由低到高皮边、布边、皮边,低频下限由低到高的次序也是一样的,专业箱子灵敏度、下限、可靠性三个方面折衷考虑几乎都是布边,低价纸边充电移动箱子充分考虑长续航稍高的下限适当垫高导向管Q值,听感低音可能比较强劲柔和感稍欠,都是折衷的选择吧。同等响度布边功率要大很多价格也高。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倾向是:强磁通密度、长冲程、小口径、低失真、大功率,走的是“博士技术”的路子;大量的蓝牙音箱涌现,连德生PL880收音机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倾向是:强磁通密度、长冲程、小口径、低失真、大功率,走的是“博士技术”的路子;大量的蓝牙音 ...

德生PL880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生PL880拆机图:

现在很多便携式播放器都是这种类似的喇叭,感觉音量大而且饱满,高低频均丰富,音质秒杀90年代便携式收录音机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放功率,一般来说灵敏度由低到高皮边、布边、皮边,低频下限由低到高的次序也是一样的,专业箱子灵敏度 ...

功放是实打实120W*2的鬼子早年卡拉OK机,按道理这个功率基本在户外小范围够用了,但推动先锋组合机三分频喇叭音量明显不足,而在家中音量是足够的,应该是喇叭老化退磁了,因为目测8寸低音纸盆运动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边布边的人声好听,灵敏度高,橡皮边的低音好但灵敏度低,如果空间允许,可以用大尺寸纸边或布边的,一套 ...

现在主要考虑户外露天小面积放音,所以对音质没有过多要求,音量相对大且听上去没有明显瑕疵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是实打实120W*2的鬼子早年卡拉OK机,按道理这个功率基本在户外小范围够用了,但推动先锋组合机三分频 ...

家用箱子比专业箱子灵敏度低10DB以上,广场上还是专业箱子的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箱子比专业箱子灵敏度低10DB以上,广场上还是专业箱子的天下

求推荐价廉物美的二手专业箱,不图品牌不图性能只图性价比。

网友:
户外的橡皮边的适合,够功率。不个我个人喜欢布边或泡棉边的动态顺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价廉物美的二手专业箱,不图品牌不图性能只图性价比。

户外吹奏罗兰电吹管配的小音箱,5节18650,两个2吋BOSE喇叭。

2吋喇叭两个,50W3116数码功放。小两千元的定价,配罗兰电吹管,户外吹奏。

2吋喇叭两个,50W3116数码功放。小两千元的定价,配罗兰电吹管,户外吹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是实打实120W*2的鬼子早年卡拉OK机,按道理这个功率基本在户外小范围够用了,但推动先锋组合机三分频 ...

楼主您好!在户外人众多时使用喇叭箱扩音,如喇叭箱放于地面,声音每通过一层人群,声音就会

被吸收7DB,过了两三层人群,声音就很弱。

因此在有众人场合,喇叭箱必须放置于最少高于人头的架上、台上。或吊装在墙上、树上、杆上

您不必买其他箱,就这音箱,放高即可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考虑户外露天小面积放音,所以对音质没有过多要求,音量相对大且听上去没有明显瑕疵即可。

那就用数字功放配大尺寸布边喇叭

楼主:
收来了,250块钱,国产杂牌的,SHILE狮乐,低音12寸。
力度果然明显超越90年代先锋三分频组合机的音箱,至于音质还没仔细听,总之没有惊喜但可以达到户外一般性唱歌的水平。

楼主:
不好意思惊动版主了。
我的使用场合人数只有个位,同样的音箱室内音量足够而室外明显不够的原因应该是户外没有墙壁反射且喇叭确实不够响导致。
今天已经把国产杂牌12寸音箱收回来了,接口是专业类似卡农形状的,初测音量够大,等天气凉快了再去户外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数字功放配大尺寸布边喇叭

刚用120W*2鬼子卡拉OK功放推动今天收来的12寸不知什么边反正不是皮边的喇叭音量不错,还得去户外再次验证。

网友:
看耐用啊  皮的肯定耐用啊  功率电流承受范围估计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数字功放配大尺寸布边喇叭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D类功放或半成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性价比高的D类功放或半成品。

没用过几种,买的d类功放板,音质一般,怀疑有些专业厂家的音响是做过专业的声音调试的,不是业余拼凑能达到的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几种,买的d类功放板,音质一般,怀疑有些专业厂家的音响是做过专业的声音调试的,不是业余拼凑能 ...

我用过小功率十几瓦和号称几十瓦的。
十几瓦的目测是DIY级板子,两块不同卖家的板子音质有差异但都不怎么样,听个响没问题。
至于几十瓦的目测好像还是某个商品机里拆的,音质乍一听还过得去,相同喇叭箱接普通TDA7294之类集成功放对比则D类功放完败,不过户外只图“响”的话可能可以对付用。

楼主:
某宝某鱼搜了一圈没看到合适的D类二手商品机,看来体积小的功放不好找,还是普通卡拉OK功放凑合用用算了,反正不经常外出使用,偶尔放车尾箱里问题不大,虽然效率低但1KVA发电机也能妥善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某鱼搜了一圈没看到合适的D类二手商品机,看来体积小的功放不好找,还是普通卡拉OK功放凑合用用算了, ...

D类功放板,淘宝上很多,TPA3116/3118较为成熟,应用也多,10元-30元,用3-5节18650锂电池供电,声音和和带载能力都不错!带两个6欧2.5吋钕磁喇叭并联,颇有大箱子的感觉。最近买了千余元的钕磁小喇叭,一吋半到四吋都有,二三十对吧,试听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D类功放板,淘宝上很多,TPA3116/3118较为成熟,应用也多,10元-30元,用3-5节18650锂电池供电,声音和和 ...

感觉户外使用可能差口气,应该比较适合吹奏类乐器,如果卡拉OK高低频丰富特别是低音应该比较难应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考虑户外露天小面积放音,所以对音质没有过多要求,音量相对大且听上去没有明显瑕疵即可。

老师傅是不是打算用来跳广场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傅是不是打算用来跳广场舞?

不好意思,头像不是本人,所以也不是老师傅。
我是用来户外卡拉OK的,毕竟在家唱歌存在噪音扰民问题所以只能在户外没人的场合进行,因本地有人在咸鱼上卖音箱所以发帖讨论。

网友:
       我一对ALTEC剧院之声VALENCIA华伦西亚箱子低音单元416-15寸的,买来我拆开看过那边是极薄的丝网半透的。口径大提供低频纸盆加这种丝布边提供灵敏度。
30瓦推挽胆机推足够。
ps:不过不能用于大功率功放推更不能用于户外唱歌用。

网友E(2022-11-28):
这个创新的拆机数字功放板可以参考。100W*2,可以桥接。价格也不贵,65块一片,比那些DIY的强多了。

网友:
SHILE狮乐算不上杂牌,我去过狮乐厂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创新的拆机数字功放板可以参考。100W*2,可以桥接。价格也不贵,65块一片,比那些DIY的强多了。
...

我刚准备发贴推荐8920这D类Ic的,碰巧你己找到可购的实物了。

这IC口碑好,耐冲击,在我所在音响公司产品的损坏率是另一同系列IC8950的1/5.

但由于都是前级电子分频使用,没法对音质作经验之谈,很对不起.

不知此商品有否BTL接法,有就更好,配十五寸喇叭一般都不低于105DB声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