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舌簧喇叭声音很小

楼主(2022-08-21):
六十年代的舌簧喇叭声音很小,有谁知道如何调整修复吗

网友A:
你用一节电池先试试看喇叭响不响?如很响那就有可能是输出匹配的问题(这种2.5寸的小舌簧喇叭交流阻抗应该在300欧姆左右)如不大响再整喇叭,先试试磁铁的吸力怎么样,再看看簧片是否在两个极靴的中间如不在可以把纸盆推杆焊点松开,用相应厚度的纸板将簧片定位在中间后,再将纸盆推杆焊点焊好,撤去定位纸板再用电池试试看,一般都会回复的。

网友B:
1、舌簧喇叭一般阻抗较大,需要接到阻抗匹配的功放才行,如果接到普通8欧姆的功放,声音肯定不会大的
2、如果阻抗匹配,声音还小的话,检查喇叭的簧片是否被卡住了,或者年久造成舌簧片已经不在中间,如果是,根据原因处理就行
3、线圈有匝间短路,这个故障很少见的,这个就要重新绕线圈了

楼主:
线圈是好的,直流电阻100欧,簧片反复调整不见效果,调整簧片焊点位置也不见效果,以手指压迫盆纸声音会变大一些。但就是调整不好簧片焊点位置,无论放松或收紧都没有明确的效果

楼主:
用TA7642+单管功放,调了很久,声音很小,只能当耳机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欧的?你用啥推的?这种舌簧喇叭至少300欧以上吧,用普通8欧的收音机推你得加变压器转换阻抗。

万用表测是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办法就是用一节1.5的电池碰触喇叭线,听听咔咔声大小也可判断好坏.........

有声音,就是声音很小,大约相当于耳机的声音

楼主:
会不会是电压太低了,我用的单管功放都是1.5v的电压。

网友D:
你知道哪个是舌簧片吗?仔细看看,应该在两个磁极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哪个是舌簧片吗?仔细看看,应该在两个磁极中间。

不但看了,还拆下来反复清洁调整,现在搞清楚了,要紧靠两个卡扣的一边,才会有声音,不过声音只比耳机略大一点。

楼主:
636单管机推不动,TA7642加单管功放可行,只是声音仅比耳机略大一点,起不到喇叭的作用。

网友:
一般的功放推不动高阻

网友:
一定注意不能把簧片被磁铁吸到一边去吸死了,六十年代这种小喇叭在我们当地要5元左右一个,在房间里声音很响音量已经足够了,就是声音有些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节电池先试试看喇叭响不响?如很响那就有可能是输出匹配的问题(这种2.5寸的小舌簧喇叭交流阻抗应该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必客气,再看看支撑小簧片的两根铁丝是否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客气,再看看支撑小簧片的两根铁丝是否脱焊?

没有脱焊,过去焊过,猜想是不是动过了,所以上下调整了好多次。现在虽然有声音,但仅比耳机声音大一点,看来这个喇叭太老了,快六十年了,早已不复当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舌簧喇叭一般阻抗较大,需要接到阻抗匹配的功放才行,如果接到普通8欧姆的功放,声音肯定不会大的
2、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大约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曾经得到过一只舌簧喇叭,外观还比较新,有商标图案,当时跟着几个小动圈喇叭一起,用电池测试是否好用,测试几个动圈喇叭,咔啦咔啦的很响,当测试到舌簧喇叭的时候,几乎没声音,当时以为是坏喇叭,就扔掉了,现在看来也许是好的,要知道是否好用,就做个二管机或者三管机,接上试一试才知道好坏。

网友:
这种小舌簧喇叭我用过,六十年代买的,装双管来复式。

它是80欧的中阻喇叭,实验品,不是高阻,可以直接由三极管输出,不用输出变压器,效率很高,声音响亮。

不可以直带大功率,立即会把簧片逼到一侧吸死。它的间隙很小,要仔细调整间隙。
看看磁铁是否失去磁性。我的40多年了,仍然很好用。你的磁性还好吗?

楼主:
磁性还很好,我也怀疑是磁性消退,曾经在上面加了一块磁铁,目前看不是这个问题,也许真要做个两管机试试。

网友E:
有很多两管机用小舌簧喇叭的老电路图,7642的灵敏度不低但音频电压并不高,但也不应该差这么多吧?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否电压太低,导致三极管工作于低压大电流而呈低阻输出状态而不匹配(因为电流可能因音量小而调大,这就造成矛盾了,想大大不了。因此应该是不大的电流而用较高的电源电压比如6V。5个mA试一试。推测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两管机用小舌簧喇叭的老电路图,7642的灵敏度不低但音频电压并不高,但也不应该差这么多吧?应该没有 ...

谢谢!你有不带变压器的两管机线路图吗?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不带变压器的两管机线路图吗?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

应该有,我找找晚上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不带变压器的两管机线路图吗?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

先找到一个日本人的图纸,把晶体耳机换成舌簧喇叭就应该行。其它的图慢慢找

网友:
你用一节电池先试试看喇叭响不响?如很响那就有可能是输出匹配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不带变压器的两管机线路图吗?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

简单的两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两管机

刚才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两管机

又找到另外一张两管机的图

网友:
看看舌簧片是不是居中?根据楼主的描按压纸盆声音有增大的现象估计舌簧中心点有偏移。舌簧喇叭的舌簧在中心点时音量最大,同时纸盆也不受磁力影响发生形变,但是时间一久纸盆因受压受潮等原因可能使舌簧位置改变,这样纸盆就会持续收外力干扰加速变形。楼主不妨先用吸锡器把纸盆中心点解焊,再做一次卫生清扫后先用纸片塞住舌簧找好中心位置再焊上试试。

网友:
77年前后,上初中的时候。花3元多,买了一个3吋全新的舌簧扬声器。直流电阻80欧。原希望能用矿石收音机推动它工作,结果声音很小,加高加长了天线,改进线路,效果也不明显。后来加了一级低放声音大了一点,但是声音还是太小,再后来拆掉扬声器原来的线圈,用更细的漆包线,想绕一个直流电阻高的线圈,结果失败,报废了最后得出结论,舌簧扬声器的灵敏度不行,最根本的还是推动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