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努力尝试3DQ中波接收

楼主(2022-08-21):
曾经多次试做中波矿石机都没有成功。周末不死心再次尝试,收到两个台,音量还可以。因为现在很多台相同的节目A M,FM同时播出,请问各位老师应该怎么鉴定,收到的是中波信号?

网友:
AM信号跟FM信号频率差了80多兆赫,只要估计一下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就能知道了。如果还是不放心的话,打开一个现成的FM收音机,听它和矿石机的声音是不是错开的,因为FM收音机一般会有延迟,所以如果有错开,就说明收到了中波信号,如果基本上重合,就说明是FM信号。

网友A:
我认为:在沒有仪器时,最直接的办法是从电路图中分析,如有难度,就各找一台具有AM/FM产品收音机,进行收音对比,看是否有同期相同声音播岀,多试两次就能断定是什么波段。

网友B:
另外告诉楼主,FM矿机的谐振电路的参数一般是 : 电感1.625μH ;电容20pF。中波的是 : 电感250μH ;电容270pF。这两个参数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
这只空气单连倒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告诉楼主,FM矿机的谐振电路的参数一般是 : 电感1.625μH ;电容20pF。中波的是 : 电感250μH ;电容27 ...

谢谢awxd,用你的详细说解,基本可以确定收到的两个台是中波。等气温低一点了带出去再试试。好在有一面墙边92.7FM信号特别好,用1ss106做一个简单电路就可实用,这也算对矿石爱好之心有一丝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在沒有仪器时,最直接的办法是从电路图中分析,如有难度,就各找一台具有AM/FM产品收音机,进行收 ...

感谢138139l的鉴别技巧。从细微处入手,真是处处有门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