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改好了建伍X58的卡座

楼主(2022-08-21):
前几年给朋友修一套建伍K99的组合音响,收音头的显示屏不显示了,无奈在网上买了一套三层,这个卡座就是其中一层。

楼主:
本来是组合音响需要系统供电,有输入、输出排线,日本的玩意标识的清楚,PCB上有清楚的标识,AC 16V  1.2A供电,找了一个适配器(AC18V)一试机芯转,显示正常,皮带完好,在排线中找到L,R ,GND 接上功放,正常放音,OK!翻遍了库存没有16V的变压器,没关系黄鱼一搜很多,找了一个日制的(黑白电视)拍下,等待时提前将电源开关,音频输出接好,今天变压器一到,最终装好。这个卡座是不错的卡座,电控机芯,旋转磁头,皮带、压带轮都没有问题。
    问题来了放音发闷声音好似在罐里出来的;左声道声音小,这是哪里有问题了?不如我前几天修好的国产SRC 的卡座声音好听,通透、清晰。我用6P14单端和话放都试了,话放声音大了也不通透,发闷,听着憋得慌。请教各位,先谢啦!

楼主:
图片没了

网友A:
看问题是磁头的加载位置没到点上   旋转式磁头 如果偏差 会导致一个声道接触不良
或者磁头放大的问题

日本的很多分层组合机 都有总线的识别信号 如果没有这个信号 设备会有非法模式保护 会出现一些奇特的问题  例如定时关机  卡座播放磁带 播放几分钟就死机  收音机失控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问题是磁头的加载位置没到点上   旋转式磁头 如果偏差 会导致一个声道接触不良
或者磁头放大的问题

...

可能就是你说的磁头的问题,虽然看着磁头没怎么磨损,但上面有一层污垢,我还没有合适的清洗液清洗,准备买些无水酒精,正己烷什么的清洗一下。你说的因为常年不用,阻尼变大磁头不到位我也一并看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加分的朋友,忘记照一些照片了,待再清洗时补照。

楼主:
确实有二根系统控制线,但我没理它,我开机工作了几个小时,感觉没有异常,待以后找到图纸了再看看这二根线是控制什么的,我推测是信号输出线,放音录音时,切断其它的单元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就是你说的磁头的问题,虽然看着磁头没怎么磨损,但上面有一层污垢,我还没有合适的清洗液清洗,准备 ...

清洁只能用 无水乙醇 或者工业酒精   医用的绝对不能用  里面有消毒剂 能氧化焊锡  被坑过 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洁只能用 无水乙醇 或者工业酒精   医用的绝对不能用  里面有消毒剂 能氧化焊锡  被坑过 深有体会

记住了,无水乙醇!其它不用,谢谢!

网友:
洗一下磁头。

楼主:
清洗了,效果不明显,用的丁烷。
水不可以,主导轴会生锈。口水就取笑了。
磁带信号用胆功放直接放不行,学习坛友正在缓..方法作一台磁带放音专用前级是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