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的对讲机改电视伴音+广播收音机

楼主(2022-08-21):
平台倒闭的对讲机 不能对讲了 240x400超低分辨率屏幕 大喇叭 改收音机很不错 多数3G 4G对讲机平台倒闭的那些便宜货都是android4.x的
一切的开始想办法把开发者选项-USB调试打开(这里按键打开后 已经连接了电脑投屏控制 所以是截图 没有触摸屏 只有按键只能这样操作了)
连续点击版本看看彩蛋
查看配置
使用ADB启动原生启动器试试 成功了
使用adb install 文件名 安装龙卷风收音机 成功了后显示图标
按键进入就是收音机了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红米note9死活无法获得龙卷风的数据,也就没法听。

网友A:
有蓝牙和AUX吗?估计没有,实际作用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红米note9死活无法获得龙卷风的数据,也就没法听。

用新版的龙卷风 4.1的版本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和AUX吗?估计没有,实际作用就不大了。

蓝牙可以改出来 对讲机基本都是mtk的芯片 root很简单 下一步给root了 改系统文件就能蓝牙接收声音 但是aux没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的红米note9死活无法获得龙卷风的数据,也就没法听。

不一定要装龙卷风的,应用里装“手机收音机”就能听很多很多的电台。

网友B:
平台倒闭,还有流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台倒闭,还有流量吗

用wifi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