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8寸喇叭换音圈

楼主(2022-08-21):
一对2分频音箱一边喇叭烧了,天籁8寸低音。天籁这个品牌不好购买,尝试换音圈,完美修复。
音圈网购,用稀释剂溶胶,拆下旧音圈
换上新音圈
粘接牢固
修复完成

网友:
以前动手制作过OTL,OCL功率放大。制作好了需要调整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两个参数。静态电流小了有交越失真,调大了耗电大了且功放管容易发热。中点电压必须调到零位,就是喇叭两端没有信号时候必须是等电位------------------在使用中,如果中点点位偏移了很多OCL功放就有很大的直流电流通过喇叭,极容易烧坏喇叭,OTL 因为有一个隔直流电容器,一般不会烧喇叭。所以以往在制作OCL功放,调试好了试听阶段,一般都是在喇叭串联一个几千微法的电容器,等听了几十小时之后再测量一下喇叭无信号时候中点电位没偏移再拆这个电容器。

网友A:
我有一对12吋的,看到塑料盆,总觉得声音有点机器人的声音,你这个声音是不是有一种塑料感,
话说,烧喇叭的功放一定有问题,先检查功放

楼主:
PP盆声音感觉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对12吋的,看到塑料盆,总觉得声音有点机器人的声音,你这个声音是不是有一种塑料感,
话说,烧喇叭 ...

功放没问题就是输出调大了,家庭音乐厅,在农庄使用, ,喝完酒 总感觉声音小,,,,,

网友B:
这么细的漆包线能撑得住8.5A的电流么?

网友:
别的不说,手艺不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细的漆包线能撑得住8.5A的电流么?

它高速振动有如强制风冷散热。如果8.5A直流电.数秒内烧断.

网友:
以前修喇叭音圈都是自己找铜线对着位置自己绕,直流电阻能对上就行了,修好了一些大家伙。拆音圈前一定要记好音圈冒出纸盆的长度,不然两个喇叭表现不一样就麻烦了

网友:
曾有一对8吋天籁,很便宜在X鱼上出掉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