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给罗曼蒂加个蓝牙输入,怎样接线?

楼主(2022-08-21):
(图片)

楼主:
这是线路输入插座吗?具体针脚定义?谢谢!

网友:
我是用那种插在电源板上的插头式蓝牙,音频输出做一根3.5转欧式5pin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可以大门进,为什么偏偏要爬窗户呢??直输不喜欢吗?不解

请问这叫什么线?能给淘宝链接吗?谢谢!

楼主:
这种圆插叫什么?S端子?

网友:
好像是叫欧洲DIN五针音频插头。中间一个是地线,两边分别是两个声道的线路输入和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可以大门进,为什么偏偏要爬窗户呢??直输不喜欢吗?不解

这个是好东西。没想到收音机也能外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