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能力强的老师来给梳理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2-08-22):
文化程度低学习电子技术有点吃力,这个逻辑电路弄了半天没理出来,逻辑能力强的老师能给整理一下这个电路吗,这样实在分析不出来其道理。

网友:
不是标注的很清楚了么,逻辑语句很好理解啊
1 or 1=1
0 or 1=1
0 or 0=0
1 and 1=1
1 and 0=0
0 and 0=0
!0=1
!1=0
缓冲器的话没有改变状态,但是有少许延迟

网友:
云里雾里

网友:
理解了与或非就不会难了。

网友:
这要分析下真值表,还有缓冲器还有电容充放电

网友:
不就是相与和相或单片机指令么,死读书没有用,想破脑袋都想不通,自己搭个数码管点亮就明白了

网友:
缓冲器:输入、输出电平相同,作用是扩流,输入A=1,输出Y=1,或者,A=0,Y=0

反相器:输入、输出电平相反;输入A=1,输出Y=0,或者,A=0,Y=1

或门:输入端A=B=0时,输出端Y=0;A、B为其余状态,Y=1

与门:输入端A=B=1时,输出端Y=1;A、B为其余状态,Y=0

与非门:输入端A=B=1时,输出端Y=0;A、B为其余状态,Y=1

知道了这些,电路工作流可自行分析

另外,或非门:输入端A=B=0时,输出端Y=1;A、B为其余状态,Y=0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是抄的,方便的话把原版晒出来;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说明下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各种门电路的定义如下:

与门——输入端1与2都是高电平(1)时,输出高电平(1),其余情况输出低电平(0)。

与非门——输入端1与2都是高电平(1)时,输出低电平(0),其余情况输出高电平(1)。(带一个“非”字,跟与门的输出刚好反向)

或门——输入端1或者2只要有一个是高电平(1)时,输出高电平(1),只有两输入端都是低电平(0)时,才输出高电平(0)。

或非门——输入端1或者2只要有一个是高电平(1)时,输出低电平(0),只有两输入端都是低电平(0)时,才输出高电平(1)。(带一个“非”字,跟或门的输出刚好反向)

缓冲器——输出电平与输入电平相同,只是扩大了输出能力(降低了输出内阻,可扩大输出电流)。

反相器——输出端的电平与输入端相反。

网友:
還沒個結果

网友:
画成电路图就很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