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立创EDA之流水灯

楼主(2022-08-22):
为了熟悉立创EDA,画个流水灯。

网友:
我有强迫症,那六个三极管一定要居中对称。

网友A:
样子很漂亮,就是那几个三极管太难看,用贴片的多好。板子要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很漂亮,就是那几个三极管太难看,用贴片的多好。板子要黑色的

谢谢指教,准备改成6反相器CD40106贴片或3只双场管

网友B:
发光管的排列,成圆形分布,那个角度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管的排列,成圆形分布,那个角度是怎么做到的

设置角度,每只偏转6度递增,不过这是土办法,正在研究圆形阵列,那就省事了。要升级到1.8版本。

网友:
不错,为了免费撸板最近也在学LCEDA,刚搞了两个简单的,正准备学一下打印面板

楼主:
圆形阵列简易教程:想了一夜,终于弄明白了元件圆形阵列,在此共享,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少走弯路,高手直接忽略。
1,点选阵列一定要选菜单右上角的阵列分布,而不是左上角的阵列对象!
2,先将坐标原点设置到需要阵列的圆心;
3,选择需要阵列的元件;
4,点选阵列分布;
5,设置阵列参数:
     a,类型:圆形,
     b,位置:(0,0),
     c,方向:根据需要顺逆;
     d,起始角度:第一个元件放置的象限,例如上方取90度;
     e,起始旋转角度:指第一个元件的管脚角度,0度,90度,-90度等视需要;
     f,数量:所选元件数量(自动填写);
     g,间隔角度:元件间的间隔角度;
     h,半径:元件与圆心距离;
     i,旋转对象以适合圆形:是。
说明:所选元件无需调整顺序,软件自动以位号顺序旋转。

下图为阵列完成的半成品,导线还没连,向心的60根黄线也是阵列而成,为的是给焊盘定位更均匀美观,完工后再删除。

补充内容 (2022-8-23 15:38):
顶部菜单左侧的阵列对象是真对单个元件操作,不包含网络属性,例如选择LED1,则阵列所有元件都是LED1,没有网络连接。右侧的阵列分布才能将60只LED全选并按位号阵列,并且保持网络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光管的排列,成圆形分布,那个角度是怎么做到的

可用圆形阵列,

楼主:
不知你问的是什么,选项卡不太一样,难道版本不同?如果是元件管脚以阵列圆心旋转,最后一个选项选是!

楼主:
修改完成后的样子,99.06×99.06。

楼主:
遐想一下,用3块类似的板子叠起来,一块跑秒,一块跑分,一块跑时,再做一块面板把3圈LED露出来,电路稍作改动,是不是可以做成电子钟啊?如果能在一块板子上实现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遐想一下,用3块类似的板子叠起来,一块跑秒,一块跑分,一块跑时,再做一块面板把3圈LED露出来,电路稍作 ...

选个IO多的,打个4层或6层板,没问题。

网友:
一圈也可以完成电子钟,秒针在跑不管他,时针跑的慢也不管他,分针给个闪烁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