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衡车电池,电池饿死了

楼主(2022-08-22):
小米平衡车电池,电池饿死了。充电器又坏了。电压不足。

小米平衡车 迷你9号。N3N240。用了几年中间没充电。开机5V。哪位师傅有资料图纸请给一份。
介绍一下修理方法更好

网友A:
小米的电池需要解码的

网友:
换电芯吧,电池组坏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挨个测一下,哪个电压不够单独充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电池需要解码的

你修过吗?还是人云亦云?

网友:
长时间未充电导致电芯电量放完。小米使用15串两并18650,单独给每串充电试试如果充不上只能换芯

网友:
电池组坏了

楼主:
充电器输出电压57V。不足63V。还滋滋响。请大师指教怎么动手。

楼主:
电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电池需要解码的

不用解码。电池板上内有一个复位开关。     欠压  死机后冲电红灯,满电绿灯都不亮。电机口有5V电压。

不拆机器看不到,一般人也不知道。误认为有密码。不是饿死了。电池没坏。休眠了。

长按5秒。绿灯开闪。10秒绿灯长亮。可以充电了。电池没坏。按一下能挣500元。修理部的是不会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解码。电池板上内有一个复位开关。     欠压  死机后冲电红灯,满电绿灯都不亮。电机口有5V ...

好在不是饿死,饿死的内阻大增就是能充电的也会内伤有自放电。我刚拆了两个饿死的充电宝,电池都能充电但过几天又几乎放光,根本用不了归宿还是有害垃圾桶。

网友:
我也在废品站收到了一个 有电压输出

楼主:
买了个新充电器,只有1A。电池还行充回来了。老充电器充电压低。调电位器到头才60多伏。也能用。
为了保险当试验电源用了。
发现新问题5个表5种电压。你只有一块表发现不了。
充电器电压,
一DT930G    62.4V。
二MF47E      60V。
三DM6266    57V。
四DT890A   60.2V。
五JINGDE表MF47。  57V。
怎样 才能  调准。请出主意。

网友B:
给充电器加个电阻负载再测量看看,指针表就算了,别指望他给你多么高水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充电器加个电阻负载再测量看看,指针表就算了,别指望他给你多么高水准来。

表不准了要校准。

只有一块表的不知道。

网友C:
这个救活的希望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救活的希望不大了

已经恢复了。电池是好的,老充电器输出电压53V应该63V。电压不足。

电池自己也保护了。按了电池板上的复位开关。电池解封了。用新买充电器已充满了。用了一下还行。没饿死。

我的5块表测充电器电压,5种电压值。表不准了要校准。

只有一块表的啥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恢复了。电池是好的,老充电器输出电压53V应该63V。电压不足。

电池自己也保护了。按了电池板 ...

先看网上的教程,别着急拆机,只要里面电芯没坏,直接用合适的电源接到那个输出口充几十分钟电,再用正常充电器充就可以了,如果电池确实时间过长没用,LG的电芯容易坏,就可以换换电芯,我的自己网上买了同型号的电芯,换了8节,现在充满电,跑十五六公里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