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台面的珍藏

楼主(2022-08-22):
这个是网上买的山寨红灯,使用一只18650供电可只插充电器,三波段灵敏度选择性还尚可,集成电路好像2003,音量关完有莫名的底噪,离手机基站越近越明显,就一鸡勒

网友A:
这个是用来做摆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来做摆设的吧?

能用,一般情况下都放抽屉里睡觉,停电时听一下短波看看有没有外面的声音

网友:
现在生产的假古董

网友:
挺好看的,当个摆设也不错。

网友:
上海无线电二厂早已经注销, 所有商标于2003年2月23日转让给 上海红灯电器有限公司。上海红灯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06月05日,注册地位于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97号5号楼505室,法定代表人为- - -

现在生产红灯牌的是上海红灯电器有限公司。

网友B:
挺漂亮的收音机,其实设计的好,声音好同样有一定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漂亮的收音机,其实设计的好,声音好同样有一定的市场。

关完音量有莫名其妙的底噪也不是粉底噪音,又不像是检波之前引入的干扰。应该是手机基站的,因为离基站越近干扰声越大,功放是2822BTL接法。按理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底噪,难道是地线走线不合理?

网友(2023-02-26):
不错哟,复古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