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亚500万用表

楼主(2022-08-22):
搞到一台震亚500表,62年的,除交流电压档外,其他的档位都可以。尝试过换二极管,检查触点,仍然是没有反应。后来用明伟电源输入81v电压,50v档位有5v的偏转,其他的档位没有反应。对照着电路图,也没有找到坏的电阻,接错的线,希望有修过震华时期的老表的师傅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表头内阻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表头内阻2.6k  应该是正常的  其他的档位正常 就是交流电压档没有反应

楼主:
我找了几本书 愣是找不到实物接线图

网友:
楼主好, 这表怎么拆啊,我有一块,想拆开好好清理一下,可是钮怎么也拆不动。
谢谢

网友:
给你一张图,参考一下

楼主:
旋钮可以拆啊   波段开关上面的两颗螺丝松掉,陶瓷层往外拉  就只剩下中间的轴了  把轴上的卡簧拿下来  再把旋钮上的塑料螺丝松开   就下来了

楼主:
楼上的 这个是500-F的实物接线图,早期500表有两个10M电阻 而且表笔孔不是dB 而是2500v高压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可以拆啊   波段开关上面的两颗螺丝松掉,陶瓷层往外拉  就只剩下中间的轴了  把轴上的卡簧拿下来  再 ...

多谢,我回去看看

网友:
多少年前500表掉地上,其它功能正常,交流电压全部只有一点动静,有两电阻碰到一起了。

网友:
氧化铜整流器坏掉了

楼主:
换过草帽整流二极管  没有反应

网友:
先检查最小电流档满量程指示如何有问题就直接测量表头的满量程电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检查一下线绕电阻,可调电阻的接触部分等等。线绕电阻没有烧毁但是接线处断路等等是经常有的情况

楼主(2022-09-24):
能测直流却测不了交流   也没有看到哪里有线改动过的痕迹

楼主(2022-10-27):
终于修好了  看书上的波段开关的图片 加了一根线

网友A:
具体是哪根线,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内阻2.6k  应该是正常的  其他的档位正常 就是交流电压档没有反应

交流档回路是很好找的,对照电路图查交流档位的电阻

楼主(2022-12-06):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根线,上图看看。

从2个氧化铜整流器中间拉一根线到左开关第二层毫安档的触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