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宝换电池芯的问题,

楼主(2022-08-22):
有一个旧的小米5000mAH的充电宝电池芯坏了,能不能用充电宝的电路板部分接到另外的锂电池并联电池组上,继续当充电宝使用?手上现有的锂电池是6节摄像机电池组里面的18650电池芯(大约1A/H),还有5节笔记本电池里面拆的18650电池(应该类似1A/H没有标注),还有5块分体式智能手机上使用的电池(2.2A/H~3.5A/H),还有在华为手机拆下的2块一体化电池(一块3.9A/H,一块2.2A/H,这个电池的正负极引线有点麻烦,原插到机体的插头较小,电极距离近).如果能换电池后使用的话,必须换成并联后大约5A/H附近的,还是可以增加并联电池数量以加大充电宝的容量呢?

网友:
完全不知所云,看来楼主对电池容量的单位理解上还有点问题!1000MAH=1AH,  没有1A/H的单位,一节18650容量一般在2AH-3AH之间,如果有6节,估计在15AH左右,并联使用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体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