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8-23):
一台德生9700超级短波王收音机,加电后,调幅AM波段的指示灯自动常亮,开机关机按键、FM波段按键、TV波段按键和AM波段按键均失效(即:按下无反应),喇叭里有轻微背景噪声,调节音量电位器,背景噪声大小可调,所有波段均无法正常收音。
74HC138所在的控制电路板(就是那块小板)可以肯定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从另一台完好的9700机子上拆下来的。
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别人可能不太愿意帮你分析的,这种故障的现象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控制板的问题,风向变了,绕了一个弯,如同给矿友泼了一盆冷水。

网友:
八成是按键氧化接触不良,或者漏电。

网友:
跟着来学学。

网友:
看看有没有“锁定”按钮,如果有的话看看位置是不是正确。
没有这个按钮,你就得撕开或者检查那几个按钮是不是老化了,接触电阻太大的话只有换掉才行。

网友B:
74HC138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138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74HC138译码器可接受3位二进制加权地址输入(A0, A1和A2),并当使能时,提供8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Y0至Y7)。
加电后,调幅AM波段的指示灯自动常亮,开机关机按键、FM波段按键、TV波段按键和AM波段按键均无效,这故障现象就是74HC138所在的控制电路板,而你却坚信小板是正常的。
可以把Y3,Y5,Y6断开,直接接地,试一下

楼主:
上面的几位怎么都不仔细看1楼的帖子呢?
我1楼的原帖说的很清楚了,74HC138所在的控制板是从一台功能完好的9700机子上拆下来的,怎么可能是坏的呢?
刚看到这个故障现象,我也怀疑是74HC138逻辑控制板坏了,于是从一台所有功能都正常的9700上拆下一块控制板,换到这台病机上,结果故障和原来一模一样,AM波段指示灯常亮。
没看到我1楼图片中有两块控制板吗?一块是原配的,另一块是从正常的9700上拆下来的,两块控制板换上去,故障现象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故障现象很容易让人感到是74HC138控制板坏了,所以我先换控制板,结果故障一模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因此,可以肯定故障不在74HC138所在的逻辑控制板上,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
也不要怀疑控制小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有问题,每一根连接线我都用万用表仔细检查过了。
总之,像按键接触不良、连接线有问题之类的低级故障、控制小板坏了等,都不要拿出来讨论了,这些因素本人都仔细排除过了。现在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只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138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138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74HC138译码器可接受3位二进制 ...

不仅把Y3、Y5、Y6直接接地试过了,甚至把关机键第6脚GI也接地试过了,结果都是没反应,AM 波段指示灯常亮不灭,喇叭有背景噪声,无法正常收音。
只要一加电,AM指示灯就常亮不灭,按什么键,74HC138无论哪个脚接地都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只有断电后,AM指示灯才肯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可能不太愿意帮你分析的,这种故障的现象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控制板的问题,风向变了,绕了一个弯,如同 ...

我的第一感觉也是控制板坏了,可现在实验已经证明了不是控制板的问题。
第一感觉有时很准,有时却未必可靠。
感觉可以提供线索和方向,但最终还是要靠理性、实践来说话。

网友:
有图有实物修起来不难啊。

网友C:
我有好几台这机器,都是一个毛病。

开不了机,按钮不起作用,换了所有微动开关也不行。

网友:
电源不要用开关电源
AM波段指示灯常亮,可能Y6与8122之间有异常接地,需要详查,先把AM灯常亮解决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既然切换不了,为何不在8122上面打主意?看看哪个脚是切换的?切换电压能不能加上去?Pin 16接地或者Vcc,顺着捋线路就是了
你既然判定控制板完好、连线没问题,AM/FM翻转不了,剩下还有其他的么?

网友:
有两台一样的机器应该很好排查,可以把故障机与正常机控制小板相关点的电压以及在线电阻对比一下差异,隐约记得开机是按波段,关机按电源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几台这机器,都是一个毛病。

开不了机,按钮不起作用,换了所有微动开关也不行。

根本就不是微动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几位怎么都不仔细看1楼的帖子呢?
我1楼的原帖说的很清楚了,74HC138所在的控制板是从一台功能完好 ...

AM指示灯常亮不灭,很有可能是AM指示灯的对地滤波电容内部短路所致。焊下C135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是微动开关的问题。

是  显然不是微动开关的问题。那么此类故障该查哪里呢?

网友:
根据楼主和各位的费心分析,该故障已经非常清晰了,芯片AM口一直是高电平,所以在按其它各键均不起作用了。用5W1H的分析方法,检查出为什么AM使能总是高电平?是外围故障还是芯片内部故障?

网友:
楼主,你说不是控制部分问题,那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了???就想吃饭一样,你的筷子少了一只,难道用一只筷子可以吃饭吗?

网友:
关机按电源按键是否接触不良或者复位不好。在看看电子开关三极管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今天又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发觉主板上与控制板上74HC138第9脚Y6相连通的一个焊点不小心与地短接了,用烙铁把短路点断开,所有指示灯都正常了。
现在FM和TV波段都正常工作了,中波MW和短波SW指示灯虽正常,但却只有背景噪声,无法正常收音,波段开关打到短波位置时,用手触碰天线输入端,背景噪声也没有任何变化(按理应该变大)。
又仔细重点检查了TA8122的24脚AM RF IN 、20脚AM OSC、 4脚AM MIX 和7脚AM IF IN这四个引脚极其周边的相关连线,用万用表断通蜂鸣功能检查,发觉连线都正常,没有脱焊、虚焊等问题。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又开始迷茫了。。。

网友(2023-11-05):
检查开关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发觉主板上与控制板上74HC138第9脚Y6相连通的一个焊点不小心与地短接了,用烙铁 ...

这个模块是通用的吗,我的机器好像也是这个模块。。
我的一台乐信RF900机器,短波全部正常(短波有七个波段)中波有本地噪声没电台,调频没什么声音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