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8-23):
看上面的框外空间比较大,想把图整个往上移,框外整体选中,但往上移动不了,这样就是最上面了,以前这种情况是可以的,这个不行了,好像有什么限制住了,各位老师看看怎么回事? MK405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还要下载个附件,你就不能先截图说一下是什么东西么?
这是什么软件?是软件不会用?还是啥?看你的贴子,如果不下载附件完全不知道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还要下载个附件,你就不能先截图说一下是什么东西么?
这是什么软件?是软件不会用?还是啥? ...

不好意思,这个是用layout60软件画的一款打板文件;

网友B:
左右上角那个电容元件制作有问题,解锁元件,什么都不用动,然后再重新制作一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上角那个电容元件制作有问题,解锁元件,什么都不用动,然后再重新制作一次即可

左右上边的两个电容是从元件库里选用的,选中它们后看上面菜单中的“解锁”是隐去的,不能解锁;
可能我这个软件有点问题,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是元件解锁,不是组件解锁。选中电容,右键,选择“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元件解锁,不是组件解锁。选中电容,右键,选择“元件”

我这个是出现“”“元件参数”,然后继续操作“”分解元件”后就可以移动到上面了;

网友:
把机械层打掉 整体移动后再画机械层

网友:
不能回复啊

不能回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是用layout60软件画的一款打板文件;

把机械层打掉 整体移动后再画机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