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惠普激光彩色打印机 CP1025

楼主(2022-08-23):
转:惠普激光彩色打印机 CP1025
上海
快递到付
实收
也是论坛WMR来的,看好多人要,转吧

1.惠普激光彩色打印机cp1025,经典机型,小巧玲珑,耗材便宜,一套就80来块。
2.成色很好,可以打印,但一直有个灯在闪烁,(见图),原来不闪,估计驱动还是什么;
3.打印效果ok的,
4.到手自己看下如何使用。
5.我换了粉盒了,配电源线,数据线自己配吧。
6.二手售出不退不换。优惠330元,运费到付。

补充内容 (2022-8-23 11:03):
已经解决故障,调整到位了。正常工作

补充内容 (2022-8-23 11:05):
暂停出售,哈哈,谢谢2楼的kinbo

网友A:
嗯嗯,供您参考。如果还是不行就装下原装驱动,电脑右下角有个监控器会提示具体故障。

网友A:
后盖传感器问题,这款机器通病,彻底解决可以打开后盖把那小块顶住传感器的塑料加长一点,粘小块硬纸片或塑料片就行。。临时解决的话,开关一次后盖就好。

补充内容 (2022-8-23 10:00):
抱歉,没仔细看,后盖传感器问题应该是不能打印,和楼上描述不同,回复不删了,供有同款遇到不打印情况的坛友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传感器问题,这款机器通病,彻底解决可以打开后盖把那小块顶住传感器的塑料加长一点,粘小块硬纸片或塑 ...

谢谢您这么专业的解释,我正纳闷呢,,,,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供您参考。如果还是不行就装下原装驱动,电脑右下角有个监控器会提示具体故障。

再咨询下
后盖复原后,自检正常,三角的灯也不闪烁了,,,绿灯正常。
但会显示拾纸故障,如图,请看如何调整这个

楼主:
打印一次后,马上回跳出“拾纸错误”

补充内容 (2022-8-23 11:03):
已解决故障,正常打印了

补充内容 (2022-8-23 11:07):
还是后盖没关闭到位产生的问题。因为原来都好的,这个机子还是没有结实耐用

网友A:
纸盒放纸的位置上方有个橡胶轮子,是用来搓纸的,拿湿布擦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盒放纸的位置上方有个橡胶轮子,是用来搓纸的,拿湿布擦擦试试。

好了,后盖我重新调整,盖到位了,就没啥问题了,现在打印一切正常。原来就好的,最近一直不正常,本来想卖了,现在恢复正常,就继续使用了

网友:
kinbo 直是热心 赞

网友:
惠普hp cp1025

网友B:
这机算彩机里经典耐用机了,我有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算彩机里经典耐用机了,我有两台,,

可以,耗材不贵,挺好的

网友C:
这款机器除了打印速度有点慢没啥缺点,耗材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除了打印速度有点慢没啥缺点,耗材便宜

惠普机里CP1025故障率是不是比较低的一款?黑白的hp1020 就比较耐造,耗材也便宜,以前买电脑送的爱普生喷墨机,没用多久,喷头就不行了

网友:
要了?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