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5推6C19 单端

楼主(2022-08-23):
试试看,能够发出去吗

楼主:
斑竹大人,怎么删帖?

网友A:
没必要删贴,完善一下,如题不就可以了吗。电路不适合,6N15双三极管是共阴极的。

网友B:
6N15的U在那放着,明显的放大倍数不足以推动6C19这个大胃口。

网友:
把6N15改成6G2还凑合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删贴,完善一下,如题不就可以了吗。电路不适合,6N15双三极管是共阴极的。

并管使用,低压情况下电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5的U在那放着,明显的放大倍数不足以推动6C19这个大胃口。

这个电压只有6N15可选,我的解码器有5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5的U在那放着,明显的放大倍数不足以推动6C19这个大胃口。

实在不行就加一个2倍的升压变压器,这样达林顿的耐压就不够了,需要更换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是升压牛,升压牛是好搞的么?如果升压牛好用,就不用搞放大电路了,直接升压就行,要多高就有多高。

网友:
升压牛,可望不可及,真心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提供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