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阻抗临时替代

楼主(2022-08-23):
请教各位老师  比如单端输出牛初级阻抗10K  我我现在只有5K的牛  喇叭怎么接才能算临时替代合适?是如何计算的  谢谢!

我傻傻认为 原本初次级10K/8欧(8欧端接8欧) 比值=替代初次级5K/4欧(4欧端接4欧)

另外我自己瞎捣鼓认为  用5K牛的4欧端接4欧喇叭比4欧端接8欧好听

网友A:
说的全对。
现在你只有5K牛、要想得到10K的初级阻抗,只有将8Ω喇叭接在5K牛次级的4Ω端子上,这样反射到初级的阻抗就等于10KΩ了。如果你的5K牛没有4欧姆抽头(或你没有8Ω喇叭),那就没办法得到10KΩ阻抗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堪忧,,字数不足

您说得对  我只是卧室听听小单端  才1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全对。
现在你只有5K牛、要想得到10K的初级阻抗,只有将8Ω喇叭接在5K牛次级的4Ω端子上,这样反射到 ...

好的  虽然阻抗不匹配  但是我觉得5K牛  4欧姆端接4欧姆喇叭更好听些    5K牛  4欧姆端接8欧喇叭  反而低音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虽然阻抗不匹配  但是我觉得5K牛  4欧姆端接4欧姆喇叭更好听些    5K牛  4欧姆端接8欧喇叭  反而低 ...

听感这东西没法量化,而阻抗又不是固定的,业余玩、怎么适合自己就怎么玩。也许过一段时间感觉就变了。

网友:
PP10K/8欧推挽牛用PP5K/4欧推挽牛4饮接8欧喇叭代替,不是阻抗不匹配,而是输出牛初级线圈电感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