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壳彩电改主板变这个样,还有能以前的色彩感吗

楼主(2022-08-23):
  在某平台看见一台松下830d老木壳彩电。改了AV,喜出望外。我之前一直有台同类型彩电,跳台跑台厉害,苦于找不到人改av,av端子板都提供现成的,本地师傅也没改成功。实在一大遗憾。这里还是想寻找懂的师傅加v远程指点,有偿。。
   我咨询询问卖家,卖家连主板都改了,换成如图所示的操作系统。调控台的地方也被人为更换了。
  原本追寻老彩电,很大程度因为它的饱和色彩度。很有当年的那种感觉。但现在改了主板,变成数码电视机,不再担心挑台跑台问题。请教师傅们,老彩电独有的色彩饱和度,艳丽的感觉是不是不存在了?

补充内容 (2022-8-23 20:36):
ps:网上看到的,并非我买下了。划重点:我自己有一台原装松下1830,想改av的,本地师傅没改功能。成了我心病。再次诚邀哪位师傅离江苏宿迁近的话,可以尝试,或远程指导。提供已集成的改av板,v15205240698,有偿。

网友:
检查  消磁电路
多数是消磁电阻问题

网友:
感觉是被磁化了

网友:
改板机电路大幅精简,高压也低,色彩肯定不如原板,也就是能看而已,你那机子买个射频盒就不用改电路板了

网友:
看看消磁电阻

网友:
实际上就是把一块套管机的万能板塞进去了。如果快递运输的话极有可能是栅网变形了,不过先消磁试下吧。有时间进总线看看RGB三枪的模拟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有能以前的色彩感能怎么着?标清 720 X 576,现在的 1920 X 1080有什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以前的色彩感能怎么着?标清 720 X 576,现在的 1920 X 1080有什么不好。

讲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在于一种怀旧情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在于一种怀旧情怀。

做什么事要考虑投入产出和自己 的动手能力,四楼给你出的主意不错,当然跑台问题应该先解决,也很好解决。

网友:
你这个买的是套壳机吧,主板已经不是原主板了,完全是后换的...........压根不是原装主板改的

你只是买了个壳而已,你拆开看看主板,就知道了

网友B:
很显然你被坑了 给你改机的人是二把刀 不过情有可原  如果彻底折腾这部松下电视机 元件全有得到情况下也需要至少10个工作日维修和调整
91年也在广东的走私电器改机厂进行过打工   也至少处理了上百台欧洲电视和日本电视机
内部阻容器件基本全换  通道部分的中周需要测量后通调 显像管三枪的发射效果和颜色平衡需要微调  如果显像管老化程度高 需要改动相应电路 高压电极口 需要清洁和检测绝缘度 防止高压打火

网友:
我好像有一台木壳的原板机,日立的,在老房子里,回头翻出来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以前改过很多,色彩没多少变化。

网友:
液晶电视也有色彩饱和度高的产品,比如早期索尼100HZ扫描CCFL背光的型号,当时售价五位数,色彩到位。

网友:
看图片显示,显像管特别像磁化了,更换消磁电阻、用消磁器消磁看看效果。
N年前修过磁环被人搞了颜色不正的,这个就得慢慢调了,想调至完美很难。

网友:
拆开检查消磁电阻,或是消磁线圈没有插上.正常时消磁电阻是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在于一种怀旧情怀。

老显像管能显示高清?

网友:
发照片看看里面,偏转线圈移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你被坑了 给你改机的人是二把刀 不过情有可原  如果彻底折腾这部松下电视机 元件全有得到情况下也需 ...

我并未买下。仅仅二手平台看到的,因为我一直想给我的松下1830改av,没人接活。有现成的改av板子。广东那边的师傅反馈,这板子用的很好。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可惜广东太远了。。

网友:
老松下彩管不好改用新式主板,即使勉强代用,效果也差的太远。松下后期的细颈管改用新式彩板还行。老式松下粗颈管灯丝电流大,高压等数据也较难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并未买下。仅仅二手平台看到的,因为我一直想给我的松下1830改av,没人接活。有现成的改av板子。广东那 ...

你这老松下彩电粗颈彩管,跟新式主板不太搭,改起来麻烦不说效果也是个问题,放弃吧。

网友:
第一张图片好像是黑白电视机贴了三色片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不如不要改,如果是想接外接节目源,买一个天敏的电视盒外接AV输入不知道如何。
如果老电视机没有AV输入,马家有AV-RF转接盒,也不贵,买一个,把节目源信号通过转接盒输入到电视机的天线端口,一样可以看。
真是情怀数字高清转成模拟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并未买下。仅仅二手平台看到的,因为我一直想给我的松下1830改av,没人接活。有现成的改av板子。广东那 ...

千万不要换主板,老电视加装AV板很容易的只是没碰到懂行的人罢了,我手里就有现成的AV转换板,需要的时候说话。。。。

网友D:
这电视又不是古董( 很老的),内部改过更不值钱了。这是民用电视机, 追求AV?可买旧是索尼专业彩监几百元可搞定(当年新价是12000以上,电视台里用的)我是修医用仪器,手上还留着一台,连接机顶盒可当电视机看,确实好一点,但也就是那回事,现在早不用。

首次按电源开关瞬间能听到大电流声,(用带峰值档的钳表或波波抓电流看看)
来确认消磁电路是否工作,有问题再开机壳查那个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换主板,老电视加装AV板很容易的只是没碰到懂行的人罢了,我手里就有现成的AV转换板,需要的时候 ...

没错,这个其实并不是多大难事。只不过时间长了,会的师傅少了,或者忘记了。那怎么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视又不是古董( 很老的),内部改过更不值钱了。这是民用电视机, 追求AV?可买旧是索尼专业彩监几百元可 ...

因为原来电视跑台,只能在原主板基础加装av来避免这个现象。并非换主板。不加av,这电视基础废了。并非我要求画质多好多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来电视跑台,只能在原主板基础加装av来避免这个现象。并非换主板。不加av,这电视基础废了。并非我 ...

你在当地找下会修彩电的老师傅修理下,比较费时费事,舍得给些银两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或者直接扔掉,新的液晶看高清节目试试,估计要不了几天你就会彻底扔掉这破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当地找下会修彩电的老师傅修理下,比较费时费事,舍得给些银两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或者直接扔掉, ...

去年找过,没改成功。我倒不是追求画质多好,现在液晶电视家里几个。主要老彩电播放老电视剧有情怀感。没事的时候拿出来播放找找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找过,没改成功。我倒不是追求画质多好,现在液晶电视家里几个。主要老彩电播放老电视剧有情怀感。没 ...

那倒是。
不过,你用32'以下的液晶看看老电视剧,那那色彩也还可以。大尺寸的液晶就不行了,太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