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人民日报PDF文件打不开,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22-08-23):
从百度网盘下载了多年的人民日报PDF,根据提示安装了Acrobat Reader软件也打不开,请那位老师提供解决方法,谢谢啦!

网友:
你的帖个出错的提示啥的,还是点了就没反应,啥提示都没有。

信息越少,越没法解决。

楼主:
        用Acrobat Reader点击人民日报PDF文件,弹出以下图片说明,提示重装。

        下载文件中附带的说明
        怎样阅读人民日报PDF版本
        第一步:安装一个Acrobat Reader软件。此软件是PDF文件阅读工具。如果已经安装,跳过此步。在Readme目录下有一个Ar40chs.exe,执行它即可安装Acrobat Reader。
        请注意:请安装Readme目录下的Ar40chs.exe(Acrobat Reader4.0中文版)。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安装有其它版本的Acrobat Reader,请先卸载,再安装Ar40chs.exe。
        第二步:执行apple.exe。在每一个年度(例如1976)目录下都有一个apple.exe文件。如果没有,请从readme目录下复制一个。执行结果将打开Acrobat Reader。apple.exe将会消失。
        第三步:现在可以阅读人民日报PDF文件了。选择任意一个pdf文件(例如19991021.pdf),鼠标双击,将在Acrobat Reader中打开该文件。

        试过了,找不到Readme目录下的Ar40chs.exe,怀疑所说的是不是旧版本Acrobat Reader的中所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crobat Reader点击人民日报PDF文件,弹出以下图片说明,提示重装。

        下载文 ...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原因:

这个里面的说明太老了,当时用的acrobat reader是很老的版本,(这个软件是adobe公司免费的阅读器,很多软件里面可能带了)。

你可以不去管这个问题,直接装一个新版本的acrobat阅读器即可,去adobe官网下载一个。

https://get.adobe.com/cn/reader/otherversions

可以试试这个地方。然后装这个最新版,直接打开PDF就可以了。如果有老版本的卸掉就行。

另外一个方正阿帕比也不多,去官网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深有同感。

有些朋友就是这样,打死也不肯告诉你具体是什么情况。

其实也没啥,很多人都这样,你看论坛顶上一溜帖子,里面好几个,标题都莫名其妙的。

归根结底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改变并不容易,但改过来了,会发现一个更好的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原因:

这个里面的说明太老了,当时用的acrobat reader是很老的版本,(这个软件是ad ...

谢谢您的回复,安装的新版本Acrobat Reader照样打不开,用其它的阅读软件提示是“文件损坏”

网友:
你发上一个PDF来,我试试。

网友C:
我印象中这个人民日报PDF是加了密的,要用特定补丁的阅读器方能打开,就是那个Ar40chs.exe。楼主可发一个月份的PDF 上来,看谁有办法打开。

网友:
如果是正常的PDF文件,使用金山WPS就可以搞定,WPS里面就有PDF相关软件,可以正常打开PDF文档,如果是加密的文档就得使用相关的加密密钥,我们单位报纸也是生成PDF的,现在的印厂PDF文档就可以正常做印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安装的新版本Acrobat Reader照样打不开,用其它的阅读软件提示是“文件损坏”

不用发了,加密的PDF,解不开。按照里面的教程做吧,如果不行,试试老版本的windows,用虚拟机可以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中这个人民日报PDF是加了密的,要用特定补丁的阅读器方能打开,就是那个Ar40chs.exe。楼主可发一个月 ...

谢谢回复,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发了,加密的PDF,解不开。按照里面的教程做吧,如果不行,试试老版本的windows,用虚拟机可以跑起来 ...

谢谢,您说得对的,这是许多年前的PDF,很可能用windowsXP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说得对的,这是许多年前的PDF,很可能用windowsXP可以打开.

别指望在WIN XP 中打开。我曾经花钱买过全套人民日报光盘版送人,PDF 是加密的。

网友:
试试稻壳阅读器(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