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挽振荡电路

楼主(2022-08-23):
这个电路难得找到完整的解释

都是简单的 介绍   输出功率大    对管子的频率要求低

例如和其他的振荡电路的对比   是如何?

请教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金属空气联,单联会影响波形的对称性,可以示波器观察看看

朋友说的极是。这里两连是串联接入电路的,去掉中间线后依然是串联接入,实际实验时,还真的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我做的实验是很粗糙的,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测量仪器,仅凭观察示波器来得出结论。这个,不能作为师范。

网友B:
我是做过许多种振荡器的,推挽振荡器,这个真的也做过,除了晶体管数量多和使用双连可变电容外,其它的都是优点呀。全频段输出幅度稳定,波形极其优良,带载能力也强,极其易于调制。反正,如果是制作信号发生器或者扫频仪,这种振荡器还是值得一用的。

网友:
振荡电路,大多都很简单,很容易用搭棚焊,就能够进行实验操作。如果有志于了解振荡电路,最好是亲自对它们进行实验,很好玩的。

网友:
好多几十兆的信号源震荡部分都是推挽电路,用3DJ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过许多种振荡器的,推挽振荡器,这个真的也做过,除了晶体管数量多和使用双连可变电容外,其它的都是 ...

电路在哪里?

网友B:
电路在这里。这个电路,其波形堪称完美!输出幅度一致性能也好。真是一个信号发生的好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在这里。这个电路,其波形堪称完美!输出幅度一致性能也好。真是一个信号发生的好电路:

版主,C3C4换成单一联不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C3C4换成单一联不可以吗

这个,我还真的试验过,结果是完全可以,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主观上,从电路结构看,还是应该按电路设计,应该是比较好。朋友想啊,双连变单连,外壳就要接信号的热端了,必然会产生人体感应的。我的实验,虽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可能原因是实验频率过低吧。频率再高些,应该按电路。

网友:
实验是,我还把双连中点的接地线给断了。结果也一样,无变化。
注意,我说的无变化,是本振荡器依然可以起振,波形依然优美,而不是振荡频率无变化。

网友:
因此,可以说,这里必须使用双连,不能简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真的试验过,结果是完全可以,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主观上,从电路结构看,还是应该按电 ...

实际金属空气联,单联会影响波形的对称性,可以示波器观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金属空气联,单联会影响波形的对称性,可以示波器观察看看

即使有不对称因素,在lc滤波后依然是对称的波形,观察波形不会有异样,用单联的缺点是动片是热端,辐射大,频率也容易被牵引,所谓的牵引就是两个频率相近的振荡器彼此靠近,两个振荡器会统一到一个频率上,频率被拉过去的振荡器就是被牵引了

如果是用固定电容器或电容器构造特殊,用单个电容或单联也是可以的

楼主:
感谢完美的解释      如果这样可以     完全可以用高电压    获得振荡大功率

教科书上是说矩形波    谐波丰富

双管轮流导通     工作频率是输出的一半

这样按道理可以得到很好的输出    为什么实际使用很少

网友:
见过这种振荡电路,输出功率大,据说波形不好,但是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