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式交流毫伏表线路图

楼主(2022-08-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开机表针大动一下 很多机器都是这样,这是正常的,开机时放在高压档位即可,机器不准需要找台机器校对一下。

网友:
拍个照片很困难吗?有照片还容易找到匹配的图。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3976-1-1.html

da16各厂电路大同小异,常见问题是电解老化,注意更换时尽量保持与原容量接近,我曾经将一个10微法用22微法代替,结果表针跳跃不停。

简单校准可以用数字表和毫伏表同测220v,读数一致即可,当然有标准信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师,能否用优德利 UT61EH作基准来校正?

不清楚优德利 UT61EH频响和精度如何。可以试试看

网友:
型号不同供参考吧,感谢坛友提供的资料,我是过路的。

网友:
看电路和我手里那台GB-9B大同小异,不过9B是电子管。
衰减,射随,分压,放大,检波,表头。 +整流,稳压。

我手里这台,正在研究着呢,有些地方还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