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毛病的 石英钟芯,电源必须 是 1.2V ,它才走动

楼主(2022-08-23):
前些日子,闲来无事,折腾一个旧石英钟芯。
这个钟芯,不是跳秒的,而是秒针连续转动的。

装上 1.5V新电池,它不走。

手头有几节新旧不一的 5 #电池,逐个换上,唯有其中的一节,钟芯走得很好。

为何新电池它不走呢?
测了新电池的电压。
甚至还用万用表的电流档,短暂地测了新电池的放电电流。
新电池没问题。电压足,短时短路的电流也足够大。

那节 唯一能使钟芯走动的电池 ,明显是一节旧电池,它却能驱动钟芯一直在走。
这节电池驱动钟芯走了48小时 以上时,我才想到,应该测一下这节电池的电压。
实测这节旧电池的电压 ,约 1.2 V左右。

用其他电池试,发现,上下改变0.05V,钟芯就不走了。

以前的经验是,石英钟芯的供电电压,不必十分精确,例如,可以高至 2 V。钟芯可以使用2 V电压的电源,长期正常工作。
家里有的跳秒的钟芯,就是 2 V 电源,已经正常走时好多年了。

这种 电压 非得 1.2 V 才走的情形,没见过。不知是什么情况。

将此现象发到这里,向各位求教。

网友A:
先看看是停振,还是机械毛病。

网友B:
集成块耐压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停振,还是机械毛病。

可以肯定 不是机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块耐压变低了

有可能。

网友:
现在很难找到比较好的石英钟机芯了,大多数都很费电,一节五号电池走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C:
日本机芯工作电流120nA左右,国产霸王机芯算是比较好的工作电流150nA左右,国产很多机芯电流大,有的达到1mA左右。

网友:
偷工减料,线圈绕少了,就得低电压

网友:
找到问题没有?记号一下。

网友:
我有个秒针连续转动的石英钟,电池1.5V正常,1.2V不走。

网友:
只知道用碱性电池反而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家的1.5V、1.2V都不走,把电压调到1.8V才行……

网友:
家里的表是86年购置的延边天池牌 用的是1号大电池 除了机芯噪音大一点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既然不是机械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停振啊,没受潮啥的吧,先烘干试试???

网友:
再找几节大约 1.2 V左右的旧电池 。或有电的约 1.2 V左右的镍氢电池,试一下。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关注。
一并回答:

可以排除机械问题。
可以排除受潮原因。
用可调电源加上万用表试过,
钟的这个表现,只与电源电压相关。

12 楼怀疑是否停振,不清楚。
已排除对晶振的怀疑。

3 楼说的集成电路有问题,我也是这样想。

手头不缺钟,当然也可以不管它,不去深究。

偶然发现这个现象,觉得好奇。以前没见过。

与 13 楼的,非要 1.8 V 才能走的例子,比较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机芯工作电流120nA左右,国产霸王机芯算是比较好的工作电流150nA左右,国产很多机芯电流大,有的达到1m ...

大前年买的一个国产天星挂表,用一节双鹿的碳性电池,走了近二年,9。9包邮买的,走慢后发现没电池,一天慢个好几十分钟,过了有二三个月,换了个半旧的双鹿的碳性电池,又走准了,不读秒的那种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本机芯工作电流120nA左右,国产霸王机芯算是比较好的工作电流150nA左右,国产很多机芯电流大,有的达到1m ...

1mA还能用?

网友:
没想到,石英钟的奇葩问题还真不少,不是说 made in china 已经全面超越欧美先进发达国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