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LAYOUT6.0怎样抄板

楼主(2022-08-23):
请教各位大侠 ,  想抄块板,怎样转动图片,找不到转动的的地方。

网友:
在把图片导入之前用windows画图等软件旋转就行呀

网友:
导入之前先用图形软件把图片编辑好

网友:
最好调成黑白高对比度,旋转,裁切,大小都调整好再导入

楼主:
楼上各位。编辑好的图片也不行啊 要横式的来个竖的,要竖的来横的,用着太别扭

楼主:
谢谢各位 能用了,我用错了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