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太阳能板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2-08-24):
各位大佬前辈们好,小弟有两块200W太阳能电池板
分别是开路电压22.91V,短路电流12.3A,工作电压18V,工作电流11.1A
另一块开路电压21.5V, 短路电流11.5A, 工作电压18V,工作电流10.3A。

小弟现在将两块电池板串联,用万用表测量开路电压最高44V,短路电流最高13A,按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计算功率都572W了,接入mppt控制器后输入端电压被拉低到33V,电流最高只有5A,输出端充12V三元锂电,最高电流只有15A,算下来两块200W的电池板最高只有170W的功率,去年同时期单块200W电池板用PWM控制器都能跑到10A充电电流,今年加了电池板换了MPPT控制器后功率反倒上不去了。请问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电池是三元里单体,用纯铜加厚连接片串联,保护板是150A,电池板串联线径是4平方,入口暂时用了交流2P 63A空开,然后10平方铜线入和出控制器,出控制器接了一个45A铜排,入到电池的也是10平方纯铜线。

网友:
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A:
单块光伏板接MPPT控制器试试充电电流高不高

网友B:
要加防反二极管的

网友:
充12V电池为什么要串联?太阳能板并联才对吧。

网友C:
从你描述的看,太阳能板是没有问题的,功率足。

我认为主要是mppt控制器设置问题,看看说明书,是否设置参数有问题,另外输电线要粗,电阻要小。

如果是给12V电池充电,建议两个板子并联,这样mppt控制器输入输出压差小,在mppt控制器上功耗会小,发热小,mppt控制器自动调节效率会高,另外给每个板子加一个二极管,匹配每个板子输出。

楼主:
请问是哪里不匹配,两块电池板吗?我试过并联,但是电流和串联差不多,单独使用一块最多也只有80W左右。

网友D:
太阳能电池额定电流大约是短路电流的 85% 或更低,且在达到此电流后继续增加其工作电流,电流很难继续增大而电压会急剧下降。

太阳能电池额定电压大约是开路电压的 85% 或更低,且在达到此电压后继续降低其工作电压,电流也不会有较大增加。

所以

1、不能用太阳能电池的开路电压 乘以 短路电流 计算太阳能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

2、太阳能电池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其额定电压(普通单晶硅就是硅片串联数量 * 0.5V)乘以此时的电流,比如你的 18V 电池应该就是 36 个硅片,然后,在 18V 时的工作电流多大,乘以此电流得到。

*光照条件需满族测试标准,通常取 AM1.5 光照条件*

3、因此如果使用 MPPT 控制器,应将其电压设置为太阳能电池组的额定电压,比如你的是两个 18V 电池串联,应将其设置到 36V(如果是自动寻找 MPPT 点的不需要设置)。

控制器输出到电池的电流不够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你如果要搞清楚是不是太阳能板有问题,应用恒压电子负载单独测试之,比如你的电池额定电压 18V,就把负载电压也调到 18V,看负载流入电流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块光伏板接MPPT控制器试试充电电流高不高

单块接入功率没提升,并联和串联都试过,单独接一块功率最高也就8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防反二极管的

买的成品板子,接线盒里有两个防反二极管还需要另外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描述的看,太阳能板是没有问题的,功率足。

我认为主要是mppt控制器设置问题,看看说明书,是否设置 ...

mppt(真mppt,不是那种一百块的假mppt)设置里很简单,选择电池类型,设置电池最高充电电压(我设置的12.6V)还有限流设置都调到最大了,两块板子用的2芯4平方纯铜线,直接从接线盒焊接的,两块板子各接5米左右引到室内,在室内串联或并联后接了一个63A交流空开(交流空开用到直流上会降流吗?)空开出口接10平方连接控制器,也试过并联但是和串联功率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电池额定电流大约是短路电流的 85% 或更低,且在达到此电流后继续增加其工作电流,电流很难继续增大 ...

测试条件中,好像还要满足环境温度,不知道标准是几度的

今年气温太高了,前一阵太热了话,再好的太阳天,最大输出功率也大为下降

反倒是今天明显降温了,我的300W板子没啥阳光照上去,也能百来瓦输出,原来这种云层挡太阳的情况下,我一加大负载220V逆变器就保护掉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电池额定电流大约是短路电流的 85% 或更低,且在达到此电流后继续增加其工作电流,电流很难继续增大 ...

两块板子都是叠瓦板,具体如下图,请大佬帮忙看看,购买第二块板子比第一块少两行电池片,卖家说功率一样,一共6个大格子,每个里面28片

网友:
哪有工作电流比短路电流大的?
再说了,短路时电压为0伏,用这个0伏电压乘以短路电流,功率就是0了

至于接了MPPT控制器后,工作电压拉低到33V,这个电压本来就是根据最大功率追踪不断变化的,天太热的时候,它会比较低,因为光电池板自身温度过高后它的漏电会变厉害了,通过控制器降低了工作电压,能减少漏电,不然抬高电压反而让一部分电流通过光电池自放电放掉了,实际输出功率反而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条件中,好像还要满足环境温度,不知道标准是几度的

今年气温太高了,前一阵太热了话,再好的太阳 ...

今天我这里最高温度只有27度左右,现在傍晚27度,还有现阶段我板子是平放的,斜放多角度都测试过,功率始终超不过16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