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是什么

楼主(2022-08-24):
这好像是从某开关电源上拆解下来的,谁知道是什么

楼主:
补发第二个图。。

网友:
增加重量的水泥加重快。

网友:
这样发个图基本没人能够判断吧?没有前提,例如这个四方块没有接线焊接点?没有线圈?是否铁氧体?生铁?铅块?光这个图没法判断

网友:
专业术语:配重

网友:
问一问废旧老板纯铜电机、不锈钢体150斤的滚筒洗衣机收多少钱台
有的东西没有配重“稳压”真的不行

网友:
EI型磁芯里的那个“I”?

网友:
怎样拆的?有焊接引脚吗?是螺丝固定?还是胶粘?体积、重量?金属?还是塑料?

网友:
应该是铁氧体磁芯,就是楼上说的铁氧体EI磁芯的一部分。

楼主:
就是那个I,但以前见过国外的有些开关电源,某些I独立立在一边,并没绕进去,又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看看这个,其磁芯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其磁芯是怎么固定的

PQ型磁芯,上下两部分形状相同。一般是竖着用拉玛胶带缠几圈来固定,图片上这种情况,估计是粘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