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水壶蒸汽开关的怪现象

楼主(2022-08-24):
一个电水壶换了个蒸汽开关,试烧第一壶水完全正常,作为备用放置起来。

经常用的电水壶坏了,拿出这个备用的烧水,怪事来了,蒸汽开关按下很容易弹起,得手按住烧水。

于是再换一个蒸汽开关,换上后烧第一壶水完全正常,冷却后再按开关,按下就弹起,比第一个还厉害,第一个按下还能保持,烧一会才弹起。你们碰到过这种蒸汽开关吗?

网友A:
就一双金属片,估计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双金属片,估计装错了

就是这家买的。

网友:
估计是开关里面的弹簧弹力不合适导致的。

网友B:
我美的的开水壶,原装的也一样,后来我发现,烧完第一壶水后,只要壶没冷却,开关就按不下。这时候打开盖子让热的水气散净,大约两三分钟后听到哒一声响,就能正常使用了,看看能不能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美的的开水壶,原装的也一样,后来我发现,烧完第一壶水后,只要壶没冷却,开关就按不下。这时候打开盖子 ...

没冷却按不下是正常的,放半天一天也按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冷却按不下是正常的,放半天一天也按不下。

网友C:
未装前试试开关,不会自动弹起就可正常使用。

也许是压下去不到位。 如果压下去感觉碰到东西,用小锉刀修整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装前试试开关,不会自动弹起就可正常使用。

也许是压下去不到位。 如果压下去感觉碰到东西,用小锉刀 ...

装好按压开关完全正常,烧第一壶水也正常,水开后开关弹起,后面就不正常了,第一个开关拆下来按压完全正常,我怕与其他开关混淆,特地把一个脚扳弯以区别,这个明天拆下来再看看按压是否正常。

楼主:
坏掉的电水壶是美的,用了有七八年了,发热盘开路,明天把这个蒸汽开关拆下来装上去试试看。

网友:
温控开关要买 strix 这个牌子的 是英国牌子 不少国内大品牌就用这牌子。

网友:
开关触电和引线接触不良导致的热变形,注意引线插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拆开按开关正常,似乎是开关高了点,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所以然,拿掉手柄盖子按开关正常,盖上手柄盖子开关就弹起,邪门了,把手柄盖子开关孔略割大点,没用!把开关固定柱割短点,没用!再重新装开关,开关似乎沉下去了点,盖上手柄盖子开关正常了,再拆开看看,原先没东西挡住啊!

美的蒸汽开关形状完全不一样,拆下美的双金属片换上,试烧水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按开关正常,似乎是开关高了点,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所以然,拿掉手柄盖子按开关正常,盖上手柄盖子开关 ...

以前修过类似的故障,也是按下去会弹起来,但我修的是位于底部的开关。

我把里面的弹片,用钳子整形一下以增加弹力,曾修复过。但不是每次修整都成功。

网友:
如果压下去感觉碰到东西,用小锉刀修整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