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陶瓷绝缘片割玻璃怎么样?

楼主(2022-08-24):
今天修机,一陶瓷绝缘片破了,于是想起这东西是三氧化二铝,高硬度,割玻璃估计可以。找个玻璃瓶试了下,轻易划出线来,指甲在划痕处感知下,感觉到明显凹痕。看样子割玻璃是没问题了,不过咱没割过玻璃无经验,不知道好用不好用。现在的玻璃刀都是硬质合金的,一个小轮,不知道陶瓷绝缘片和这个比哪个好用?

网友A:
前些日子老伴给孙伙计洗澡、想在洗澡水中倒点庆大,找不到针剂专用的砂片了,我用“汽车白金纱条”稍稍一划就掰开了。
薄玻璃怎么都能划开,超过3mm厚、瓷片就难了。最关键的是搞不好毁材料.....
其实,剌玻璃剌出凹槽是错误的!行内话那叫“暴扣”,其实并没有剌开,真正的刀口是“杀进玻璃深度”的,表面没有明显的划痕才对。

网友:
专业的工具干专业的事吧。那个刀头,不光看硬度,还看角度。薄的玻璃可能都行,厚的未必。

网友:
见过有人用车刀头合金拉玻璃或瓷砖,瓷片没试过

网友:
用金刚砂轮片吧。。。。。

————————————

我前段时间换热水器,需要在玻璃上开圆孔。

看了好几个视频,都是玻璃刀划线,先划圆,再在圆内划方格。然后慢慢敲,一小片一小片地敲下来。而我之前曾用玻璃刀裁过玻璃,就是画直线的最简单那种,也经历了两三次失败才裁成功。所以,我觉得这种老师傅的方法,我是做不了,99%以上机会失败。

后想到我当年曾用“小电磨+小砂轮”加水磨过玻璃毛边,把打烂一半的玻璃花瓶给重新利用了起来,效果很好,磨的速度也够快。感觉转速达10000rpm的小电磨,配金刚砂片,能割玻璃、可以用来开孔。

于是,找了块烂玻璃,试割了一下,试完后心中有了数。然后找个休息时间,取下玻璃,摆好架步。先画好线,把玻璃放在水龙头下,边浇水,边用小电磨加金刚砂轮片割。

这是我第一开玻璃孔,没想到是意外的顺利,大约10分钟就完成了玻璃开圆孔。那玻璃,割的时候,感觉比割塑料片还容易。

从我这次经历看,“小电磨+金刚砂轮片+浇水”可算是成功率最高、也是操作最简单的业余给玻璃开孔的实用方法。

网友B:
我上面这块玻璃是5mm厚的,实际割起来,比割塑料还容易,比割铁片容易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这块玻璃是5mm厚的,实际割起来,比割塑料还容易,比割铁片容易n倍。

你这是磨切玻璃,和玻璃刀不是一回事,12MM的玻璃,玻璃刀钝一点都不行

网友C:
我在单位搞装修的,划过2.4MX1.2M的玻璃,厚度4MM到8MM,基本以吨记。
除了玻璃刀,煤油必不可少,手感很重要,2.4M的长度,一刀下去,不能有半点停顿,一气呵成,只听到轻微的沙沙沙的声音。然后沿划痕放一根木条,往下一掰,整整齐齐的玻璃就出来了。
决不能用陶瓷划玻璃,因为陶瓷也会磨损,没有了锋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单位搞装修的,划过2.4MX1.2M的玻璃,厚度4MM到8MM,基本以吨记。
除了玻璃刀,煤油必不可少,手感很 ...

过去听老师傅说:裁超大的玻璃需要两个以上人合作。一个人趴在玻璃上持玻璃刀找准(刀)口,另一人拽这个人双腿,这样才能保证不断口、一刀裁开。

网友D:
能划伤玻璃的材料很多,特12钢淬火后掰断形成的断角就能划伤玻璃,但绝对不能切割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听老师傅说:裁超大的玻璃需要两个以上人合作。一个人趴在玻璃上持玻璃刀找准(刀)口,另一人拽这 ...

必须两个人,一块2.4M的玻璃,一个人是拿不起放不下的,划好以后,一人一边把靠尺放到玻璃下面去,然后一个人把玻璃抬高一点,往下面一放,彭的一声,玻璃整整齐齐的成了两半,关键是刀好,力道均匀,一气呵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划伤玻璃的材料很多,特12钢淬火后掰断形成的断角就能划伤玻璃,但绝对不能切割玻璃

有点像电唱机唱头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老伴给孙伙计洗澡、想在洗澡水中倒点庆大,找不到针剂专用的砂片了,我用“汽车白金纱条”稍稍一划 ...

凹槽薄玻璃可以吧?刺入内部,听起来像内功了,怎么做到的? 手头有个捡来的玻璃刀,硬质合金轮的,玻璃瓶上试了试需要用力按住才能划痕,还断断续续的,这意思不能用了吧?怪不得人家扔呢。输液针,一次诊所的来我家输,没砂轮,我拿金刚石磨针,人家不用,用输液针瓶互相磨,打开了,这也是个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划伤玻璃的材料很多,特12钢淬火后掰断形成的断角就能划伤玻璃,但绝对不能切割玻璃

有玄机了, 顽童50说的内功不够没杀进去 ,那断口应该很锋利的,硬度还是低?三氧化二铝硬度应该高于硬质合金的,似乎应该比硬质合金好。
由此联想到用陶瓷片的断口来刮东西,不知道和刀比怎么样,以后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硬度差距不大的话费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