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能否讨论:2000m微功率FM发射,富兰克林振荡电路变异,调频语音传输,推挽式无线话筒

楼主(2022-08-24):
如题,纯活跃气氛,技术讨论,可以的话我发电路图和实验照片或视频

补充内容 (2022-8-27 20:33):
变容二极管选用1N4007,廉价易得(拆个节能灯至少有4个),容量刚好。可以改为锗管(3AG系列有Ft30-50M的,以便怀旧,挖掘潜力),如果用热敏电阻补偿温漂,频率稳定度可以进一步提高

楼主:
电路是本人在前辈们基础上改良设计,元件易得,制作门槛低,容易成功,效率高,辐射好,经过实验稳定可靠,彻底解决传统电路不能接一般稳压电源问题,解决了频率不稳问题,解决了元件对Ft要求高问题,验证了场效应管就是电压控制元件,尽量减少调整元件,减少对可变电容的使用 ,减少级数,降低调整难度,尽量避免阻抗匹配问题等等……

楼主:
先上理论知识,就不私发了,拍书本上的,看图:

补充内容 (2022-8-27 20:34):
这个电路中,场效应管换位双极管,效果也能满足要求

楼主:
看书上说:这个电路是在石英晶振出现之前稳定度最高的,比考毕兹哈特来震荡电路还要高出一个等级,带着好奇心就分别实验了西勒和富兰克林振荡电路,结果发现两者在电压1-16变化时频率都有变化,两者差不多,富兰克林振荡电路少好小小的一点点。实验中:把场管换成双极型管9018发现影响不大。在我眼里,LC振荡电路不外乎是电容分压反馈和电感分压反馈,还有LC直接接输入输出回路的三种电路,不知道怎么区分富兰克林振荡电路和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但

这个不还是电感三点式(哈脱莱)吗?

我所知道的富兰克林是两级放大器完成360度移相,LC回路不需要电容分压也不需要线圈抽头,耦合电容非常小(几pF),从而保证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富兰克林不重要,关键是频率稳定不稳定

个人实验,比它稳定些,也可能我的元件不够好

补充内容 (2022-8-27 21:58):
西勒电路(C9018)和富兰克林电路(场管2sk241)都有频漂,但富兰克林电路小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缓存和高功放就能达到2km吗?有这么神奇?

构思好在电脑上画好电路板,直接热转印,然后腐蚀。
在实验中发现,这个电路使用场管(2SK241)和9018没太大区别,所以使用廉价的9018做本振,工作在44-54MHz上,不过驱动工作在2倍频率
抹了绿油是为焊贴片避免短路
本振其实是六个线圈
装入小盒
接上天线,开始测试

补充内容 (2022-8-27 23:49):
不装变容二极管,频率受电压影响很小,装上为了调频,可是频率受电压变化影响,所以,用了78L05稳压,电压>6.5V时才开始正常工作,过小频率会较大变化,为了测试电压选两节锂电池8.4V,其实接稳压电源也很安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学射频都学不到,都被限制,只能自己摸索!

测试视频来了,微功率下在郊区空旷地方测试

补充内容 (2022-9-3 21:08):
由于下起了雨,怕淋雨。所以到1000m处就返回了,实际1000m处我还没拉出收音机天线,信号也很强,还不突显方向感,所以空旷地开放式发射,距离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退休那年,也想搞接收和发射,偶尔听了一次发烧友通联,顿时兴趣全无,再也提不起兴趣

其实快乐的起点很低,有时候让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或者让身边的废物在发挥余热等等。。。
比如用废旧闭路线做一根良好的食指天线:
绕上网线,取了原来金属部分
多余的水管接头是很好的固定头
做了多根,工作在不同频点
找个漂亮的糖果盒,装上电路板
最后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22-8-30 13:07):
天线的谐振频率是93.24MHz,辐射阻抗50Ω,不过在测试中发现谐振频率会随环境变化,比如手靠近会偏低,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天线制作具体数据吗。如线的长度,绕制后的天线长度,绕制的方法及要点等。

也没啥定数,全凭经验,不过绕前网线是半个波长(少留点剪的余量),比如100M,那就得1.5m长,馈线上密绕(馈线外径7mm),绕好后修剪,一般频率稍低一些。
图中套色为76MHz谐振频率,长度看图,频率低的长一点,套色线圈约8cm,总长约12cm
通过小天线分析仪获得数据(据说有偏差)

补充内容 (2022-8-30 16:51):
在制作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有仪器的话可以实际测测,没有的话那就靠经验或运气了,一般绕好谐振频率比计算的低,为了一次成功免测试,所以绕的时候就要短一点,包括不绕上去的连接线都会影响谐振点,

补充内容 (2022-8-30 16:55):
认真调试的话,在特定环境驻波可以控制在1.0几上,精细化调试可以在1.00几的变化,环境很重要……比如在室内是一个数,在室外又是另一个数,不追求完美可以不管,只需认真调试辐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回复,能否发一份图纸,有空也尝试一下。

最近忙,有点迟,大致元件参数如图:
电流可以通过Rp1调节,频率通过Rp2调节,本振频率44~54MHz。L7~L10为成品电感L7、8、9为10uH色环,L10为穿心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定性不错的振荡电路。

再次改了电路,发热变小了,但频率不稳定了
变为单管了,还是用4007一个做变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条件有限,只是做着玩玩而已,若是追求更精准稳定,需要时间改进,线圈和电容是首要考虑的,那 ...

常见专业电路变容二极管用两只反向极性串联,互相抵消得到稳定性,一般的9018用丙类输出大于100mw,有些8050ss也可用,丙类输出大于300mw,反正几百mw输出常见管还是易找到。早年几十mw的玩具27MHz对讲机,超再生接收机组成,75cm低效率天线,视距轻易>500m距离。在FM广播段75cm是1/4λ天线,效率高多,一般超外差接收机或现在sdr的灵敏度也比超再生接收机高多。100mw视距可轻易通1km,许多时数km没问题。曾经多次见珠三角火腿山顶上50mw打开100km以外香港145MHz的业余中继并清晰通话,称为qrp通讯,因地制宜,距离上大功率肯定远,小功率也不差!但FM广播各地方台打架占满频段,在88MHz略下,以前叫校园广播应更好,反正现在大多收音机从60来MHz到108MHz全覆盖。共同研究下,等楼主不断改进的成果!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G:
可能我所不清楚,
我的再说详细一些:
振荡是45,倍频是2倍频,那么发射是90,你说的调整发射频率,假设 ...

可能是你末端的谐振回路存在失谐,前端的振荡只是对末端的谐振回路起到了一个激励振荡的作用,而未发生共振。所以虽然前端频率发生改变,末端依然工作在自己固有频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导线长度,绕好和中指长度差不多。

很好的帖子。美中不足的是输出级的阻抗匹配需要计算求值,不应该毎个电容都要用可调的,调的不好会可能导致功率管損坏,见过別人多阶匹配电路用了4个可变电容,那么调整方法和顺序本身就是大工程,问题是最终调好了的遙控距离剩下五米远。

网友(2023-12-23):
引用 楼主:
对讲机包括了发射和接收,我只谈发射,我也承认接收与尺寸有关

无源天线收发有互易性,所以调试天线时可以让它发射,用场强计测场强,也可以让它接收,用接收机测接收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这样费口舌,直接上图多明了呀。

我找不到图片 ,你这个螺旋天线的图可能不是你做的那个螺旋天线,这个是微波天线,很可能是卫星通信天线,而且增益不小。回想一下当年的714卫星接收天线,就是那种。这种天线是定向天线,螺旋的周长等于波长。你那个天线是准确说是全程加感天线,辐射图比第一个还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效率这个词可能不当,天线辐射图是立体的,尺寸小于1/4波长的螺旋天线的辐射图更像一个苹果,把很多 ...

您这样费口舌,直接上图多明了呀。

偶极振子天线辐射特性

偶极振子天线辐射特性

螺旋天线辐射特性

螺旋天线辐射特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辐射效率指的是转换为电磁波的效率比如有100焦耳的高频电能,通过天线有多少焦耳转换为电磁波了 ...

我用效率这个词可能不当,天线辐射图是立体的,尺寸小于1/4波长的螺旋天线的辐射图更像一个苹果,把很多能量辐射到地面与天空了,接收点得到的能量就少,但总能量不变。如果用有一定增益的天线,它的辐射图就扁平点,好比把原来那个苹果压扁了一点,减少了向地面与天空的辐射,这样接收点收到的能量不就高点了?高增益天线的辐射图好比把那个苹果压成了饼,能量更集中地向水平方向集中。所以说描述天线好坏用“效果”比“效率”贴一点,只要天线的驻波不大,低增益与高增益天线所辐射的能量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低增益天线有很大一部分能量辐射到你不需要的空间去了,所以作用距离近。

网友D(2022-08-25):
刚退休那年,也想搞接收和发射,偶尔听了一次发烧友通联,顿时兴趣全无,再也提不起兴趣

网友J:
WD40?
无线话筒2Km,太远了
BA1404应该不会禁

网友:
如果可以就学习下,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资料可否发我一份52983953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WD40?
无线话筒2Km,太远了
BA1404应该不会禁

是分立元件的,不是集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立元件的,不是集成

麻烦楼主 发一份到邮箱里,我学习学习。8701118@qq.com先行谢过啦!

网友:
110199@qq.com,来一份,谢谢楼主!

网友:
看到这个距离,我也想要资料学习学习,不知可否发邮箱  hebzzw@qq.com,行不行都谢谢

网友:
麻烦老哥  3141461069@qq.com 请发一份鉴赏学习

网友:
麻烦楼主发一份liuhecn@126.com

网友:
这么远的距离如果落在频率87-108MHz会不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C:
想学射频都学不到,都被限制,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B:
不需要缓存和高功放就能达到2km吗?有这么神奇?

楼主:
改了,肯定有缓放,其实我也不知道富兰克林振荡电路怎么界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立元件的,不是集成

麻烦您发我一份,谢谢!
jqx021@sina.com

网友:
嗯 fm不挺好吗 好好的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肯定有缓放,其实我也不知道富兰克林振荡电路怎么界定的

是不是富兰克林不重要,关键是频率稳定不稳定

网友K:
以前做过一个1.5V的无线话筒,发现稳定性不理想;所以也希望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学习学习,1176339265@qq.com,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前做过一个1.5V的无线话筒,发现稳定性不理想;所以也希望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学习学习,,先谢谢了

统一回复“不私发邮件”仅供技术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做过一个1.5V的无线话筒,发现稳定性不理想;所以也希望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学习学习,,先谢谢了

都是那些地方不理想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缓存和高功放就能达到2km吗?有这么神奇?

你想多了,板上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想多了,板上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级放大

是的,用2N7000做的末级功放(或缓冲),功率可以通过改变直流工作点来调整,不过电流达到150mA@8.4V时已经很烫手里了,为了长时间工作,必须降下来!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回复,能否发一份图纸,有空也尝试一下。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天线制作具体数据吗。如线的长度,绕制后的天线长度,绕制的方法及要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回复,能否发一份图纸,有空也尝试一下。

电脑端画电路软件没了,当时设计也是无电路图直接用那个layout画PCB,我抽空手绘一个拍照,

网友:
好玩,自己发射,用FM收音机听

网友M:
个人玩发射多年     在没有锁相环和晶控之前     最稳定的就是西勒    原来就是用在黑白电视机的本振

调试中注意电流     本振电流千万不能大    一般就是2-3毫安

温度是影响频漂的最大原因

西勒电路是完全可以达到专业使用标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缓存和高功放就能达到2km吗?有这么神奇?

无线电波传输要看环境条件与接收机灵敏度还有环境噪声,当年实验过在视距内用U段22mW沟通50Km外的中继台,楼主的无线话筒电路如果调试适当,传播2Km以上是很容易的,如果用上3单元调频广播八木天线距离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玩发射多年     在没有锁相环和晶控之前     最稳定的就是西勒    原来就是用在黑白电视机的本振

调 ...

温度在20-40摄氏度变化,频率在93.2MHz±0,05M变,好在收音机有一定带宽,所以没有漂走!

网友D:
谢谢回复。
你画的图左下角只看出A字,另一字看不出是什么字。
L1-L6用什么磁性材料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
你画的图左下角只看出A字,另一字看不出是什么字。
L1-L6用什么磁性材料绕制?

    Ain---音频输入
六个一样的线圈是在中性笔芯上用0.6mm的漆包线绕制,空心电感(看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线电波传输要看环境条件与接收机灵敏度还有环境噪声,当年实验过在视距内用U段22mW沟通50Km外的中继台 ...

实验时特意调低功率,输出功率可以调节,不过受2N7000的功率耐量和散热影响,不能过大!!!!

网友F:
稳定性不错的振荡电路。

网友N:
不错,好东西!喜欢这个调频多年了,可惜很少有这种技技术话题可以讨论

网友O:
当年用某部对里倒腾出来的印着五角星的3DG130 C做乙丙类末级,自制7021收音机接收,射一公里。只是前级用3DG6克拉泼震荡,频率随时跑。

网友D:
高频收听和发射,制作成功不容易,线长线短,布局,接地都会影响,没有仪器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O:
当年用某部对里倒腾出来的印着五角星的3DG130 C做乙丙类末级,自制7021收音机接收,射一公里。只是前级用3D ...

再次改了的电路,用假的场管2SK2158,发热小了,输出电压更高(在50欧姆负载上测得)。但频率容易变,输出音量过大13/31就失真,应该是频偏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好东西!喜欢这个调频多年了,可惜很少有这种技技术话题可以讨论

现在小功率的技术讨论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收听和发射,制作成功不容易,线长线短,布局,接地都会影响,没有仪器难搞。

这个电路只有两级,容易调试,先做好本振,缓冲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再次改了电路,发热变小了,但频率不稳定了

变为单管了,还是用4007一个做变容管

楼主这是用啥软件画的图,PCB做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是用啥软件画的图,PCB做的很专业!

layout 6.0 本坛有,简单,易用,值得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 6.0 本坛有,简单,易用,值得推荐

好,谢谢了,有空也学一下

网友Q:
刚好前阵子也做了个,不过我用的是西勒,这个富兰克林看着和西勒很像,只是反馈上有区别
佩服您的手艺和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
你画的图左下角只看出A字,另一字看不出是什么字。
L1-L6用什么磁性材料绕制?

A字 代表音频吧,IN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刚好前阵子也做了个,不过我用的是西勒,这个富兰克林看着和西勒很像,只是反馈上有区别
佩服您的手 ...

大同小异,一个是电容分压,一个是电感分压,各有千秋!

网友:
按楼主提供的资料做了一个天线,因无测试设备直接上机试用,感觉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