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余增益就想换阻尼、换失真,负反馈搞到11.5DB了,静音,万用表交流档量喇叭0.000V

楼主(2022-08-25):
书说,负反馈搞深了,若不采取措施,只要相位条件和幅度条件一满足,就振。

书又说,通常两级放大带个输出牛,16DB以下大环负反馈一般还能不振。

我的负反馈11.5DB,但我对我的牛没信心,猜相移偏大。

然后我开机,静音状态,万用表交流电压档量喇叭两端,无论数字表还是指针表,读数都是0V。

我想问问,业余条件下,这样是否可以判定没振?

是不是用电子管毫伏表定性判断更靠谱? 但是这表太重,不太想去搬出来。如果普通万用表也能用于定性,那就太好了。就定性即可。

另外,我还想问问,静态测量,没振,是否并不代表不会振?

输入大信号时,还是有可能引发振荡?

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通常是示波器+ 100-1k.方波测试 不过接喇叭负载后波形不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示波器+ 100-1k.方波测试 不过接喇叭负载后波形不会好看。

定性判断机器是否振荡哦。 还要发生器,还要方波?

示波器,发生器,都是高档货,业余仔真木有,只能想点业余办法

网友B:
我能想出来的就是示波器,或者毫伏表(频率要够的),玩机器没仪表,好比是没师傅。

网友C:
一个自激的6P14单端输出波形参考一下 。这个时候数字万用表无论是什么档接触到6P14阳极,都会死机

网友C:
鄙人的土办法就是,数字表测量阳极直流电压,能正常看到稳定的显示则无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自激的6P14单端输出波形参考一下 。这个时候数字万用表无论是什么档接触到6P14阳极,都会死机

万用表不够硬吧。130k,就打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不够硬吧。130k,就打死了。

所以垃圾炮灰表有时候也有用途。
各位看看笑笑即可,请勿效仿

网友:
跨变压器的负反馈不宜太深,浅浅地就很好。宁愿把多余的放大量放到牛前。

网友D:
布局好了轻易不会自激的,要想确定最好还是示波器,二手的100块钱也不贵

楼主:
我把最高档的设备抬出来了,价值150块的GB-9B电子管毫伏表,五十年前老旧货,还能凑合。

开始用3V档,显示0。音乐起,跟着摆动。

后来用10mV档,电位器最大处,1mV,电位器关小,0mV。

老表说明书显示,200KHz时,表尚有7.5%以内的精度。

感觉现在基本能确诊了,没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局好了轻易不会自激的,要想确定最好还是示波器,二手的100块钱也不贵

100元的示波器,绝对远远比150元的毫伏表划算,好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出来的就是示波器,或者毫伏表(频率要够的),玩机器没仪表,好比是没师傅。

一般对付扩大机,毫伏表频率多少足够?

网友:
这个表的确能跑到200k,我手里有台。在1V及以下档位,甚至能到接近300k,而1V以上档位,到200k,就不是那么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人的土办法就是,数字表测量阳极直流电压,能正常看到稳定的显示则无忧

20年前,纯傻子,开着音乐,用数字表捅板级,数字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