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收音机电路板上芯片的底部还有其它焊点,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25):
有些收音机电路板上芯片的底部除了引脚的焊点以外,还有其它焊点,不知是怎么回事?
比如:德生9700收音机主板上TA8122(或CD8122)芯片的底部除了24个引脚的焊点以外,还有其它几个焊点,该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品, 全部采用插装元件,如果在芯片底部还有其它焊点,就意味着该芯片底部还有元件,可芯片底部几乎紧贴着电路板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元件呢?
图中黑线方框内是8122引脚焊点所在的区域,可以看到,在该区域内,除了该芯片的24个引脚以外,还有其它焊点,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哎,不必大惊小怪,是连接线。

网友:
没啥啦,跨接线而已。
这筷子一般不会坏,

网友:
过线很常见

网友:
通常是跳线...............

网友:
电路板设计员也很难啊

网友A:
国外的收音机通常是用0欧姆的电阻来代替飞线,国产机就是焊一截导线

网友:
看下早些年的日本机器里也是短路线很多的。

网友:
拆开集成电路,你会发现,下面有几根导线而已。

不拆集成电路,侧面用电筒照射也能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收音机通常是用0欧姆的电阻来代替飞线,国产机就是焊一截导线

那也只是在用贴片元件的时候才用,分立件的时候也是跳线。

网友:
拆下来看看芯片底下应该没有脚了

网友:
用万用表蜂鸣档沿焊点找找就能知道它去哪了。

楼主:
多谢诸位老师!

网友:
继续研究,活动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