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BCL2000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22-08-25):
德生BCL2000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

6V外置电源。外圈是正极。中芯是负极。

和交流电源极性相反。哪里错了。

网友:
我找出来的电源,好几个都是德生的,有一个凯隆的极性中心柱是正极。

网友:
主要问题是楼主对插座符号理解错了。

网友:
不光是德生,大部分收音机的圆形外接电源插口都是外正内负。
估计这是从以前的锗管收音机延续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是错了。厂家招回。赔偿。还是印不干胶贴送用户。

电路图没错,那个插头是从上往下插(从图纸上看)中心头是负极。只是这个“插座”画的不太准确有些误导了。

网友B:
德生收音机外接电源接口和大多数厂家的不同,正负极相反,市面上有的电源不适合德生机型。

网友:
红色标注标错了吧,厂家的电路图错误不太可能的。

网友:
最上面那"负″字改为"正"就可以。

楼主:
6V插座后机壳印刷极性标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发现。用外接电源肯定要烧坏了,正负反接没人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生收音机外接电源接口和大多数厂家的不同,正负极相反,市面上有的电源不适合德生机型。

6V插座后机壳印刷极性标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发现。用外接电源肯定要烧坏了,正负反接没人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6V插座后机壳印刷极性标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发现。用外接电源肯定要烧坏了,正负反接没 ...

我早发现德生的电源接口是相反的,使用德生的专用电源是完全OK的,其他的电源注意一下极性就行了。十几年前,第一次使用德生时,有点奇怪,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6V插座后机壳印刷极性标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发现。用外接电源肯定要烧坏了,正负反接没 ...

一般用户不太留意这个,可能就会烧鸡。

楼主:
肯定是错了。厂家招回。赔偿。还是印不干胶贴送用户。

网友:
这位兄台有点奇怪,看到您的跟帖有2000的电路图,怎么还问我要呢?

楼主:
刚在本坛找的。有好几个。

楼主: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5%C2%C9%FABCL2000

【新提醒】求助德生BCL2000电路图 - 〓仪表工具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B5%C2%C9%FABCL2000

BCL2000电路图(PDF格式)
四个压缩文件,解压后是二张PDF格式图片。
2019-9-8 19:08 上传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楼主:
照机器后壳极性接法,外接电源外正内负   烧稳压二极管2D13   10V1W。实际是标准内正外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没错,那个插头是从上往下插(从图纸上看)中心头是负极。只是这个“插座”画的不太准确有些误导了 ...

不是线路图错了。是机壳后面,插座正负极性标错了。照后壳标的极性插。烧机器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线路图错了。是机壳后面,插座正负极性标错了。照后壳标的极性插。烧机器零件。

这机器我有,插座外正内负的,没有标错。请您把图纸向右旋转90度用插头比划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线路图错了。是机壳后面,插座正负极性标错了。照后壳标的极性插。烧机器零件。

我再给您一张德生757电源插座的电路图,也是外正内负的。这下您看懂了吧。

网友B:
我这个电源接德生BCL收音机正好,很不错。

网友:
德生660外接电源插头和标准的电源插头正好相反,德生的工程师纯属于反人类设计,地地道道的傻瓜。BCL2000是不是也如此。

网友:
按照惯性思维2000的电源插座那个负极就是“外”,实际他是插座的中心柱,(从上往下看)要是画成757图纸那样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老师请您用表测一下外接电源插头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电源接德生BCL收音机正好,很不错。

我没有外接电源,老师请您用表测一下外接电源插头的极性,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
老师不敢当,厂家设计是没有错的,几乎所有的德生收音机接口都是这种相反设计, BCL收音机的6伏电源接口是和电路板分开独立的,可能是正负极的导线连接错误,可能是上家机主所为,为了迎合手头的电源适配器,做了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外接电源,老师请您用表测一下外接电源插头的极性,就真相大白了。

找出来个德生收音机电源测了一下,和标识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请您用表测一下外接电源插头的极性。

插座的外不是接在电路中“地”上的,中心柱接地。那是个稳压二极管8.2V 超过这个电压二极管会导通保护电路。

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插座中心柱。

红表笔接电池负极,黑表笔接插座中心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电源接德生BCL收音机正好,很不错。

我的稳压电源,里面有7806。

48*30的铁芯

48*30的铁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稳压电源,里面有7806。

我觉得6伏电源比使用市电外接口要好,干扰小一些。

网友:
中心柱负极,机壳标示没错,如果发现哪里不对,那想必是被改动过的。

楼主:
共同学习,同涨知识。终于整明白了。

聪明的反常识设计。因不能断开电池。只能反极性用同轴外轴圈顶开电池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6伏电源比使用市电外接口要好,干扰小一些。

是的那个机内的变压器质量一般,而且就是整流滤波。

楼主:
厂家的图纸画错了。           负极不是外圈。   动片才是外圈。

谢谢帮助,电池太费电了。半天就不行了。想用两节锂电池送电,怎么改好。平常7.4V  最高8.2V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的图纸画错了。           负极不是外圈。   动片才是外圈。

电压不是说加就能加的,厂家已经设计好的电压,牵一发会动全身。看到过有些DIY基友把立体声芯片供电关了,省电一些,要是不听立体声,这是个很好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是说加就能加的,厂家已经设计好的电压,牵一发会动全身。看到过有些DIY基友把立体声芯片供电关了 ...

加个7806稳压块。2并2串。更好。最大4.8A。

楼主:
买了5个7806和两个317成品板

317成品3元钱。我做不出来。

网友C:
我也有一部德生BCL2000,就因为那与众不同的奇葩的外正内负DC插座差一点把机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部德生BCL2000,就因为那与众不同的奇葩的外正内负DC插座差一点把机器烧了。

内正外负是国标。特制的他已标注了。也没错。自己小心了点。

厂家免费修,自己拿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