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板子上有AN211 AN217的5联收音机板子,请高手指导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2022-08-25):
有一块板子上有AN211   AN217的5联收音机板子,请高手指导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目测有三个IC  ,功能应该分别是预中放、中放、立体声,具体应用电路不常见!如果知道是什么机器拆出来的板子,可能更容易查找到资料,或查找代换型号的电路图参考,上传代换型号AN217P简单资料参考下

网友:
直接查芯片资料吧,看这板子还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楼主:
推测AN211是立体声解码电路。板子不知是什么品牌系列的应该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

网友:
集成块是松下的,试一试查查松下收音头资料

网友:
AN211=NTE1056
AN217
相似机型 PANASONIC RE-7412

楼主:
谢谢指导,目前这个收音板子,调频波段已经出声了。中波还是不行。AN217是调频调幅的的中放电路。AN217是不是调幅的功能内部坏了。有没有一块集成电路调频部分能用调幅不能用的现象。还是只要芯片有故障两个波段都不能用。现在这块板子就是中波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