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雷3T4的疑问

楼主(2022-08-25):
如图,短波1的天线线圈B2共有L1、L2、L3、L4四个绕组,但电路图上只有三个绕组。
还有一个绕组在哪?
L1、L2、L3、L4和a、b、c的对应关系是?
请教高手的。

网友:
L1+L2=a;L4=b;L3=c.

网友:
看右边图17,L1L2应该是一个线圈,绕了两组中间抽了一个头,但是抽头像是没用,没有接出来,接出来的是12345共5个头,这样原理图上就是三个线圈了,但是图17的解释却是L1L2L3L4四组线圈

楼主:
谢各位解惑。
请问绕组的“头”和“尾”有区别吗?是不是接地的称为尾,不接地的称为头?还是表层的称为头,里层的称为尾?

老衲仔细一看,这个春雷3T4收音机的短波统调很有意思。

中波天线没有整垫电容,本振有470pf整垫电容。
短波1天线线圈有3900pf整垫电容,本振有2000pf整垫电容。短波天线线圈居然也有整垫电容,老衲以前没注意。天线大概是本振的两倍。
短波2的整垫电容反而比短波1小,天线线圈是1000pf,本振也是1000pf。天线和本振相等。

老衲啥时有空,验算一下短波的统调。
中波统调以前发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9329&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解惑。
请问绕组的“头”和“尾”有区别吗?是不是接地的称为尾,不接地的称为头?还是表层的称为头 ...

中波天线很少用垫整电容的。
短波2的频率高,无论天线还是本振的谐振频率高,所以垫整电容比短波1要小。。
电源短波2来说,本振和信号频率相差无几,基本是同步的,可以不用垫整电容了。

网友:
再参考一下PCB板就会明白,短波1、短波2的天线线圈在PCB板上与你所列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