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weller 除锡枪加热心及无刷可调扭力电批

楼主(2022-08-25):
SH
德国weller 除锡枪加热性,电阻和传感器阻值正常,无法通电测试,其它不宝   120

德国weller 无刷可调扭力电批(产品标签被撕掉), 壳子有裂纹, 链接处3个螺丝少一个螺丝,成色如图  功能正常   80

网友A:
德国weller 无刷可调扭力电批(产品标签被撕掉), 壳子有裂纹, 链接处3个螺丝少一个螺丝,成色如图  功能正常
您好。用那种贵和的批头?电压多少?

补充内容 (2022-8-25 23:56):
用哪种规格的批头?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weller 无刷可调扭力电批(产品标签被撕掉), 壳子有裂纹, 链接处3个螺丝少一个螺丝,成色如图  功能 ...

不是专业玩家 ,不懂, 直接测试18V 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weller 无刷可调扭力电批(产品标签被撕掉), 壳子有裂纹, 链接处3个螺丝少一个螺丝,成色如图  功能 ...

看样子应该是6.35批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玩家 ,不懂, 直接测试18V 可以转动

连接线的位置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的位置是什么样的?

市面无刷电批接口都一样

楼主:


楼主:
都是实价!!!邮费自理

楼主:
不议价 邮费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