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8122第15脚接一个陶瓷滤波器作什么用?

楼主(2022-08-25):
TA8122第15脚VCO处接一个类似于陶瓷滤波器或石英晶体之类的元件,不知作什么用?该引脚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那是晶振不是电容

网友:
这个是晶振吧

网友A:
15脚接的是19khz陶瓷谐振器(相当于晶振),作用大致相当于cxa1238芯片第27脚的可调电阻。
如果用可调电阻,可调电阻和芯片内置的电容决定了VCO的自由振荡频率,需要调整可调电阻,使得VCO频率达到规定范围。
用晶振,就无需调整了,减少了一个调整步骤。这个调整是很费力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27720&ext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德生9700中的TA8122第15脚接的是456KHZ的晶振,不是19KHZ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456F16的频率不是456khz,而是1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6F16的频率不是456khz,而是19khz。

请看这份资料,中心频率一栏为456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这份资料,中心频率一栏为456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脚接的是19khz陶瓷谐振器(相当于晶振),作用大致相当于cxa1238芯片第27脚的可调电阻。
如果用可调电阻 ...

德生9700中的TA8122的第15脚接的是一只CRB456F16陶瓷晶振,网上查到的资料表明,CRB456F16的谐振频率为456KHZ,不是1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晶体是石英晶体,陶瓷滤波器是陶瓷滤波器,这是两种不同的元件。这里用的是456kHz石英晶体,它相当于 ...

德生9700中的TA8122第15脚接的元件如图所示,这不就是个陶瓷晶振吗?石英晶体一般都是金属外壳的吧?
还有,TA8122的内部结构框图显示,其第15脚内部似乎没有12分频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按你这张图搜了一下,该器件名称是“Ceramic Resonators”,翻译成中文是“陶瓷谐振子”,也就是陶瓷滤 ...

很不错的资料!
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456F16这个型号的陶瓷滤波器(或者叫其它什么名字也罢,先不纠结这个问题),有的资料上说其谐振频率为19KHZ,有的资料上却说是456KHZ,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前端时间做了一个8122的收音机,一装就响。灵敏度也不错。

网友C:
芯片规格书给出的是CSB456F16(456KHz)谐振器,广播电台的带宽较宽,收音机一般用陶瓷谐振器,一是要求不高,二是成本低
没用过这款芯片,纯属推测:芯片内VCO跟踪这个频率,并经24分频(456/24)得到19KHz的导频信号,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提升19KHz导频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

原文:For adopting ceramic discriminator and ceramic resonato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FM quad detector Circuit and FM ST DET VCO circuit

网页翻译:由于采用陶瓷鉴频器和陶瓷谐振器,不需要调整FM四路检测器电路 既(和/也就是)FM ST DET VCO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规格书给出的是CSB456F16(456KHz)谐振器,广播电台的带宽较宽,收音机一般用陶瓷谐振器,一是要求不高 ...

谐振器CSB456F16,有的资料上说其谐振频率为456KHZ,有的却说是19KHZ,到底以哪个为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说法不一的资料呢?
CSB456F16,CRB456F16,ZTB456F16,应该是同一种型号的陶瓷晶振,前面的字母不同代表不同厂家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谐振器CSB456F16,有的资料上说其谐振频率为456KHZ,有的却说是19KHZ,到底以哪个为准?为什么会有这么 ...

网上借个图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8072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借个图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807290

很不错的资料。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