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讨教关于中周、鉴频线圈的维修及调试

楼主(2022-08-26):
各位大佬,麻烦百忙之中教教小弟如何调试鉴频线圈.
在维修一些老旧机器时常遇到中周、鉴频线圈因年代久远参数变化厉害,很想通过修复这些中周及鉴频线圈来恢复机器原始性能。但不知如何动手,再次希望各位大佬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诚心讨教关于中周及鉴频线圈的维修及调试

各位大佬,麻烦百忙之中教教小弟如何调试鉴频线圈.
在维修一些老旧机器时常遇到中周、鉴频线圈因年代久远参数变化厉害,很想通过修复这些中周及鉴频线圈来恢复机器原始性能。但不知如何动手,再次希望各位大佬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麻烦百忙之中教教小弟如何调试鉴频线圈.
在维修一些老旧机器时常遇到中周、鉴频线圈因年代久远参 ...

无仪器,找个稳定电台调整到 信号最强 是真最小的位置, 做好标记, 多换几个频率找中间值

网友:
中周调试,需借助于信号源,将信号源调整到中周应该工作的频点,国内一般是465或455KHz,如果为其他数值或偏差太多,需根据机器资料确定正确中频,然后从高频逐级将信号源信号注入调试,如果用听声音的办法,就用无感改锥小心调整磁芯或电容(磁芯或电容均正常的前提下)直至输出声音最大。当然最好借助示波器,具体调试方法可参考坛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