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菱面包车发电机怎样检测好坏

楼主(2022-08-27):
五菱面包车发电机怎样检测好坏,三个脚的定义是什么?可不可以怎样加电检测?

网友:
着车电压14V就为正常

网友:
上螺丝的桩子是接电瓶正极的,2根插头线一个一个是励磁线(正极),1根是发电机指示灯线或者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