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晶体管做前级倒相

楼主(2022-08-27):
晶体管做前级倒相,应当是有很大优点的。
一是输出阻抗低,用于推动激励管是最合适的,这是近似于空载,无疑会提高平衡性。

网友:
有完整电路图吗

网友:
觉得对管倒相,是不错的方案

楼主:
这都是设想还未付之于实践。集成电路倒相是网上销售的倒相电路板。前两个分立件设计是本人的设想。
集成电路倒相是网上销售的倒相电路板,在网上有人买过,我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
那个对管倒相是有问题的,上下两臂都是集电极输出,相位同时跟基极相反,而基极又是同一个信号,所以两个输出端还是同相信号,只不过是跟输入反相而已。

网友:
差分对管的输出是不是倒相的?

网友:
晶体管倒相推电子管,很好的课题,值深入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对管倒相是有问题的,上下两臂都是集电极输出,相位同时跟基极相反,而基极又是同一个信号,所以两个输 ...

J兄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脑子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因为两只管子是在一只截止一只导通,应该输出相反信号。糊涂了。

网友:
也发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支持各位老师的研究!

网友:
哈哈,我黑嘴,又来唱反调了,如果玩晶体管,大功率IC有很多,你再怎么折腾,也干不过TDA吧?

网友A:
相位关系是这样的,画图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关系是这样的,画图比较清楚。

当输入信号为正峰时,上管导通,下管截止;当输入信号为负峰时,上管截止,下管导通。

网友:
当输入信号为正峰时,上管导通,输出为低电位。下管截止,输出低电位;
当输入信号为负峰时,上管截止,输出高电位。下管导通,输出高电位。

这不还是一码事儿嘛。

网友:
这个是并联推挽形式,负载只能是一个二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