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H6特性参数

楼主(2022-08-27):
为了整这个6CH6推挽机,找到的6CH6特性参数:

楼主:
6CH6特性曲线:

楼主:
6CH6相似管

楼主:
相似管特性曲线

楼主:
6CH6应用图:

楼主:
6CH6(Vg2=250V)特性曲线(1).jpg 还有一个帘压相同而曲线有异的(第一图是与找到图都不同)

楼主:
烦请问老师们:CV4055(6CH6)推挽,如何能输出功率更大?

CV4055(6CH6)是标准接法还是三结更好?

谢谢--先!

楼主:
现有的管是CV4055,可惜没找到CV4055(自己的)参数。

楼主:
还有,这个曲线如何用(有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曲线如何用(有何用):

灯丝电压6.3V
灯丝电流0.75A
屏极电压最大275V
帘栅极电压最大275V
屏极耗散12W
帘栅极耗散2.5W
阴极电流60 mA
阴极最大峰流 1.5 A
栅极电阻 0.1 M

屏极电压 250V
屏极电流 40mA
帘栅极电压250V
帘栅极电流6mA
栅极电压 -4.5V
互导 11 mA/V
屏极内阻50K
放大系数 26

输入电容 14p
飞渡电容5p
屏栅电容0.25 pF

6CH6互导高于6P14,仅略小于6P15。内阻低于6P15,略高于6P14.
屏压使用250V组,栅极负压-4.5或5V。由于互导高,最好使用自偏压,以提高自稳定性和安全性。推挽时,不使用共阴极电阻,要单独应用阴极电阻。阴极电阻100Ω,散热功率不小于3W(安全)。
pp负载8K至10K均可。8K时为甲乙1类,10K为甲类。

6CH6互导高,要防止振荡,所以电路必须在栅极加1K防振电阻,一端必须直接接在栅极上,一端接栅漏和耦合电容。

网友:
9楼,A类放大,功率,帘栅极电流,二三次谐波随输入信号(有效值)变化图!
测试条件,屏压250v,帘栅压250v,阴极(自偏)电阻100欧姆,屏流40ma,负载阻抗6k
纵轴左边刻度数字分别是帘栅流,谐波百分比。右边刻度数字是功率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压6.3V
灯丝电流0.75A
屏极电压最大275V

谢谢!

就是想使6CH6推挽功率更大点!

网友B:
标接帘栅压和屏压都用275V,输出牛用10K的,甲乙类,出10W。

这管子三接的饱和压降太高,不适合玩三接的单端。想出功率就得超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想使6CH6推挽功率更大点!

根据其管子说明,270vmax,是最大应用电压,但从安全性考虑,还是250V好。此外,有人做6CH6用到300V,但我还是主张250V,安全第一。互导高的管子,一旦发生振荡,屏流会大幅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接帘栅压和屏压都用275V,输出牛用10K的,甲乙类,出10W。

这管子三接的饱和压降太高,不适合玩三接的 ...

谢谢老师!

倒相是-采用分压倒相“五极管EF86或6AU6”、“三极管6AV6(6AT6)”还是采用屏阴分割倒相“EF86(6AU6)与6C4(12G4)”、“6AV6(6AT6)与6C4(12G4)”?

还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其管子说明,270vmax,是最大应用电压,但从安全性考虑,还是250V好。此外,有人做6CH6用到300V,但我 ...

谢谢老师的建议!

倒相是-采用分压倒相“五极管EF86或6AU6”、“三极管6AV6(6AT6)”还是采用屏阴分割倒相“EF86(6AU6)与6C4(12G4)”、“6AV6(6AT6)与6C4(12G4)”好?

谢谢!

楼主:
我见有老师FU17推挽,用6J8前级放大,6C3屏阴倒相的!

网友:
由于6CH6互导高输入电压低,栅极负压-4.5或大于5,最高输入电压GG不过10V,至多12V。所以前级采用五极管放大,三极管屏阴分割倒相,增益有很大富裕,这样可以给负回受提供较大余地。6C4不错。如果你以后想做标接和三接两用机,则前级第一级可用五极管,分割倒相6C4,这样增益余量较大。如果无此考虑,第一级用三极管放大就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有的管是CV4055,可惜没找到CV4055(自己的)参数。

cv4055.pdf下载

http://www.r-type.org/pdfs/cv405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cv4055.pdf下载

http://www.r-type.org/pdfs/cv4055.pdf

谢谢了!

从这上面看,CV4055的屏极极限电压高(300V),是不是可以用到300V!

楼主: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放大后截图(分几张图)。不费眼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从这上面看,CV4055的屏极极限电压高(300V),是不是可以用到300V!

不可惜管子可以用到300V,控制屏流不超屏耗就行。同时还得防止本地电源电压无故窜高。安全一点选280V左右就行。注意自偏时还要考虑阴极电位有个不足10V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