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能取消吗

楼主(2022-08-27):
日立示波器,测量时经常有严重触电感觉,把开关电源冷地和热地夸接电容断开就没这现象,换了新电容无效,请问这个电容能否不接.其容量为102/1000V

网友:
这个是为了消除静电的,应该是你家里插座接地不好吧。

网友:
能取消的。

网友:
可以取消,之所以要有,安规要求,貌似此处应该用Y电容。

网友:
家里接地,和机壳接地都好吗?

楼主:
谢各位回复,旧房子插座没有安装地线的.

网友:
真的要安全,还是弄个隔离变压器吧,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