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HP示波器546110B上下波形不对称的问题

楼主(2022-08-27):
故障暂时描述为上下波形不对称吧,也可能是光标的问题,故障现象: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包括信号发生器的波形,或者自身的校准波形),然后用cursors功能测量波形的正负峰值发现上下峰值不一样大。

图1:
1、示波器的通道1,接自己的校准信号(大红框)。
2、使用cursors功能(右上角中部的小红框),调整V1电压线(细的点划线)到波形的正峰,调整V2电压线(粗的点划线)到波形的负峰。

图2:
发现V1的值和V2的值不一样,这里为了清楚,把网格拿掉了。
看屏幕接近底部的一行字:
V1 :   2.394
V2:-2.553
按说这2个的值应该一样才对。

图3:
将V1线和V2线调到重合,这里是接近重合

将V1的线和V2的线调整到完全重合,发现他们的读值也不一样。
一个2.394,一个2.416 ,这里看应该完全一样。

网友A:
示波器是8BIT垂直分辨率,1V档对应分辨率大约为0.039V。另外可以自校准下再测试,有可能是基线偏移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8BIT垂直分辨率,1V档对应分辨率大约为0.039V。另外可以自校准下再测试,有可能是基线偏移了一点。

多谢指教。

再请教下,这个8bit体现在垂直的意义是?
我自己脑补一下,8bit,就是 2^8=256。也就是1V电压的最小的分辨率是 1/256 = 0.0039 吗?

基线我看过了,是在0上,应该是没跑:

不过刚才我测试了下(垂直幅度在   1V/格)

1、基线在0上,屏幕显示 Position 0

2、把V1线调的和基线重合,V1显示-12.5mV

3、V2和基线重合,V2显示9.375mV

看来这个测量功能有时候还真不太准。

我反复试了几次,发现刚开机没预热的时候轻一点,预热了稍微厉害点。及时不用cursors功能,单纯的数格子,或者用尺子测量波形和格子的距离,也是发现上边稍小,下边稍大。

现在看来:
1、cursors的这个测量垂直电压的功能,精度可能不是很高。
2、通道1,通道2的某个公共的放大部分可能有点问题。经测试两个通道都是一个毛病,偏的程度都差不多。

网友A:
垂直幅度在   1V/格  ,满屏就是+4V-4V,8格,实际有可能需要预留1格,我是按10格来算,最高分辨率大约是0.039V. ADC工作一段时间受温度影响偏移个1-2 LSB也正常吧. 示波器ADC普遍是8BIT垂直精度都低,高端一些做到12BIT。
所以你这个示波器没问题,如果感觉不爽,就做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幅度在   1V/格  ,满屏就是+4V-4V,8格,实际有可能需要预留1格,我是按10格来算,最高分辨率大约是0.03 ...

感谢。

我联系过卖家,他手里还有一台,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换了,用的时候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我发帖的疑问在于,这类示波器是不是都这样,还是这台有小故障。

这个算是模拟示波器吗?我看不像,显示屏还是个CRT的貌似(外表看好像,里面没打开)。说是数字的也不对,倒是很像个混合物。

网友A:
HP54610B是数字示波器,显示器是单色CRT的,基本上数字示波器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垂直精度不高,需要高精度的测量还是要用万用表,哪怕是三位半的万用表ADC精度至少是12BIT的。 示波器的垂直测量一般仅做参考,比如电压值,最大值,最小值,VPP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54610B是数字示波器,显示器是单色CRT的,基本上数字示波器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垂直精度不高,需要高精 ...

多谢,懂了。

网友:
示波器的y轴电压测量误差,比较好的,也只有2%。而3%的也不少。

网友:
示波器器测电压没啥精度的,一般只是定性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