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磁铁喇叭声音发尖刺耳!

楼主(2022-08-27):
在拼多多买了一个66毫米小磁铁喇叭,到货后安装在ZX921收音机上试音,声音超级难听!就像特别小的袖珍收音机发出的声音,刺耳难听,一刻都忍受不了!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袖珍式收音机,考虑的是电声转换效率,收音灵敏度,选择性以及输出功率。音质是退而求其次的东西,说白就是,能清晰稳定收台,放声洪亮即可,不考虑音质。
       别的不说,就冲那小的可怜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两节5号电池3V供电,劣质芯片的9014(俗称小芯片),推挽放大不可避免的交越失真,这声音能好听到哪去?原机喇叭可能是纸盆性能好一点,新的喇叭是配合玩具或者其他不要求音质的放声设备,说难听点两个跛子你能指望他跑得过刘翔?

网友A:
个人一点挑选扬声器的业余方法:
先看弹波和折环软不软,然后再敲一敲扬声器纸盆,听听声音是蓬蓬还是哒哒,前者优先,最后再看看磁钢磁力强不强,就算磁钢很大,磁力不强也不能要,经过如此挑选,很少吃亏。
网络平台也只有买库存才最保险,新式扬声器我也试过不少,均差强人意,你说不能用吧,也能凑合,你说能用吧,它还欠点

网友B:
喇叭是不能裸听的(声短路),拿个硬纸板挖个比喇叭略小的洞,再放上去听听如何。

网友:
同感,我买的还是3寸77毫米的,声音也是尖锐,不能长时间听。

网友:
抠掉防尘帽试试怎么样

网友C:
想问问楼主,你觉得和X921自带的那个扬声器相比呢,会不会还不如原来的那个?

网友:
那应该是证明此喇叭高音比较好吧,但很可能低音不怎么样,串一个适当的电感能不能改善一些。

网友:
想办法把波圈处割开,然后粘上橡胶圈试试。

网友:
看到拼多多就知道是啥后果!

网友:
玩具喇叭,能响就行,不追求音质。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买的泡沫边的,也是小磁钢。比同尺寸全纸盆的要好一些

网友:
这就是我不玩集成电路收音机的原因,收音机扬声器,起步4吋,

网友:
换个大木箱试试,立马改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是不能裸听的(声短路),拿个硬纸板挖个比喇叭略小的洞,再放上去听听如何。

楼主说的明白:到货后安装在ZX921收音机上试音

网友:
喇叭口径小,高音丰富,一般4寸以上喇叭音域比较宽,袖珍收音机要好频响有点难。

网友D:
纸盆物理尺寸很小,谐振频率高,分割振动导致刺耳

网友:
以前这种喇叭是内磁式磁钢 普通外磁式是铁氧体磁性瓷 便宜,

体积不同 声音无大区别,以前价格相差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你觉得和X921自带的那个扬声器相比呢,会不会还不如原来的那个?

比ZX921原装喇叭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盆物理尺寸很小,谐振频率高,分割振动导致刺耳

我从松下电话机拆出来的57毫米喇叭,比这个强太多了!音质不输ZX921原装喇叭。看来尺寸大音质也不一定比尺寸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是不能裸听的(声短路),拿个硬纸板挖个比喇叭略小的洞,再放上去听听如何。

直接安装在ZX921上实验的

网友:
用硬纸板剪个圈,尺寸为喇叭最外圈,避免纸盆打网格栅,是否改善?

网友:
国产低端喇叭大都这样,纸盆硬弹波硬,声音响亮扎耳朵,不过也有个别细腻度不错。同尺寸索尼喇叭, 纸盆薄软、弹波软,声音就轻松柔和多了

网友:
买过,上当再也不买了,淘宝的喇叭大多数不适合收音机。

网友:
推荐小黄鱼,有机会可以买得到好宝贝。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用细砂纸把折环处均匀的磨薄些试试能否改善。
优质的喇叭纸盆中间厚、越靠边越薄,灵敏度也高。劣质的就难说了。
总之,喇叭音质与磁钢种类无关。其实在以前、小磁钢的内磁喇叭,比大磁环的外磁喇叭价格还贵呢。

网友:
优质纸盆喇叭有一个共同特点,折环很薄,迎着光可以看到明显的光环。

网友:
拼夕夕上能买到好东西吗?

网友:
喇叭质量是一方面,输入,输出变压器,推挽管质量也有很大关系,锗管较硅管耐听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一点挑选扬声器的业余方法:
先看弹波和折环软不软,然后再敲一敲扬声器纸盆,听听声音是蓬蓬还是哒哒 ...

所言极是,灰常专业。

网友:
我在实验TEA2025放大电路就发现了,TEA2025是双通道放大集成电路,可接成立体声OTL输出,也可接成BTL单声道输出。我用一块收录机拆机的板子,上面自带TEA2025放大电路,试了一下供电电压:4.5V左右时可以工作,但声音软弱无力,低于4V更差,声音明显失真听不得甚至没声了。6V时声音较好;9V时声音最好听,12V时与9V差别不多,唯一区别是集成电路散热片发热明显。
       说句外行话,这东西感觉跟人差不多,身大力不亏前提是得吃饱了喝足了,集成电路或者晶体管电路也是一样,3V电源能提供多大的能量,你想让它出“嘭嚓嚓”的声音有点强人所难。

网友:
只有老喇叭听起来才舒服。电路尽量选6V 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