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d7型9寸黑白电视机维修后续,再请教

楼主(2022-08-28):
有了塘里朋友帮助,通过几天维修,现在机器已经修复,声音画面都出来了,唯一有一点小遗憾,画面微微成直角梯形,画面上下是水平的,左边是垂直的,右边是上窄下宽,翻看很多书,没有此类故障介绍,还请各位帮忙。

网友:
这是枕型失真,调节线性电感矫正即可!

网友:
把行管,阻尼管,换一下试试。或找点小磁铁在偏转线圈上,校正一下。。

网友:
调整偏转线圈。

网友:
应该上个纯光栅图和一个有图像的图看看,这种情况确实少见。

楼主:
还在啃书,争取找到原因
图发不上来

楼主:
右边有点斜

网友:
有一个串联在行偏转线圈的、外壳是塑料的长方形外形元件,上面有个孔,里面有带一字型磁心,调整一下试试。这个图像已经不错了,估计很难调整好。

网友: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图了

网友:
能这样的就还行了,调整没有大的必要。

网友:
偏转线圈的线性不好吧

网友:
这个线性已经不错了

网友:
这个线性已经不错了,动态画面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