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液晶电视

楼主(2022-08-28):
这里有没有修液晶电视的师傅?一台组装的32吋液晶电视面板遥控都不管用,机子倒是可以开机亮屏,就是不出图像声音。

网友A:
遥控器是原机的么?(遇见过一些杂牌机配不上万能遥控的)
按键不起作用电压测量了么?(嫌麻烦的话可以将按键全部替换掉试试)
亮屏? 是蓝屏么?(蓝屏的话是否有信号源通道显示?有的话按显示输入信号)
          如若只是背光亮,那么就要测量一下上屏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往后查,不正常往前查)

网友:
有说是屏坏了的。

网友:
不会上图还是不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是原机的么?(遇见过一些杂牌机配不上万能遥控的)
按键不起作用电压测量了么?(嫌麻烦的话可以将 ...

能开机,显示开机画面,然后就是信号源选择菜单,停留在HDMI1上,再接着显示无信号提示,遥控器是原机的。按键也无问题,指示灯红蓝交替闪烁。主板是TP.VST59S .PC1。

网友:
确定信号源正常吗?

网友:
买一根信号线,试试看

网友:
啥也不会测量,那就直接请宋师傅出面。

网友:
换个HDMI插口、换根HDMI线试试。

网友:
U盘刷机试试看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我知道问题,技术费用280。修不修你选择。

网友B:
如果你修理技术不强的话,且有一定动手能力,建议网买个同型号主板换上即可,只要二三十元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修理技术不强的话,且有一定动手能力,建议网买个同型号主板换上即可,只要二三十元人民币。

我已经换了主板,老主板芯片发热得很厉害,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海信的 不出声音 我问过在电视机里面有一块板子,上面有一个四方黑色的按钮 这个可以直接咨询下电视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