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不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2-08-28):
我的二手的戴尔电脑,电池芯已经更换为新的,前几天充电到85%及63%就停了。
又拿去维修店修理,师傅说是充电器里面有个保险烧了,所以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能充电,建议我买个充电器试试。
各位高手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我怀疑是电脑主板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里面有个保险烧了,所以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这句话不太明白

充电器里面有个保险烧了,所以不能充电,但是可以正常给电脑供电,电脑正常使用。

网友A:
充电器里面有个保险烧了,所以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这句话不太明白

网友B:
你测量一下这个电源适配器有没有输出不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适配器坏了嘛!
适配器也是可以修理的,大多适配器需要用锤子砸四周(掌握力度)敲到一定程度就拆开了,复原的时候需要用胶水粘一下!

网友:
找个适配器试试有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这个电源适配器有没有输出不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适配器坏了嘛!
适配器也是可以修理的,大多适配器 ...

有输出的,就是不能充电,见最后一张图片。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不但有正负极,还有个检测端口

网友:
电池充电是电脑决定,适配器能开机说明适配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充电器不但有正负极,还有个检测端口

您看第二张图片,只有正负极的图标。

网友:
我咋觉着忽悠你呢,那个是个笔记本电源,就是个普通的开关电源,没什么玄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第二张图片,只有正负极的图标。

记不太清了,大概吧,戴尔笔记本充电器一般的外圈外侧是一个极,圈内侧是一个极,中间的针是检测端口!

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Dell的充电器接口是个内外同心圆,再加中心的芯针,芯针与电源负极构成两线数据回路,

在充电器PCB上有一SOP-8封装的芯片,是一个ROM,里面刷有程序,

这个IC坏掉就不能充电,当然两线回路有断线也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探测线断了,换了一根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探测线断了,换了一根线就好了。

上图片,有些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