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大功率30A变压器充电机

楼主(2022-08-28):
以前的充电机模拟电路的,现在准备用单片机制作一款大功率恒流恒压充电机

临时搭的电路,调试完成后准备做个箱子

板子设计双层叠加,10cmX10cm,外挂1块触摸屏,

分流器用30A75mv,

变压器和可控硅模块

主板用交流18V供电,电流支持到100A以内,电压能够6V到96V

不懂PS,所以用美图秀秀做了简单界面,能够显示:充电电流,充电电压 ,显示及设置,充电总时间(多阶段时间可以独立设置),加入最小电流关机功能(可以自由设置),防止电池热失控,可以手动充电(接上电池需要点击开始按钮充电),也可以设置自动充电(接上电池自动开机充电),加入浮充功能。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开关电源的呢。铁芯变压器效率低,而且变压器经过可控硅以后波形巨变,效率更低,发热巨大,变压器噪声也会变的巨大。

网友:
界面不错,大概原理图能发出来看看嘛?

楼主:
主板上电压电流的取样接口:2线连接正负极和2线连接分流器两端电流采样

2颗脉冲变压器隔离触发可控硅

交流18V供电,有1个继电器接口,充电开始就会吸合,完成故障会断开

网友:
这个东西开起来附近的收音机都得休息吧

网友A:
可控硅半控全波整流,这个叫过零触发还是移项触发。这个控制板也可以改开关电源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半控全波整流,这个叫过零触发还是移项触发。这个控制板也可以改开关电源控制板

是过零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