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菊花水电源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2-08-28):
电压超过8V 过几秒显示CC。电压没了。有时候好有时候会发病。OVP 调了没用。8V 以下可以 超过8V 会发病!

楼主:
有时候16V 下很长时间没事 有时候一超过8就发病

网友A:
你不要把电流预置为000,而是设为某一个数值。然后再试试

网友B:
下面小盖子里面有电位器可调的。具体怎么调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把电流预置为000,而是设为某一个数值。然后再试试

不行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小盖子里面有电位器可调的。具体怎么调忘记了

我都按照教程调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 。。。。。。。。。。。。。。。

那估计是出现故障了。从表现来看,主要有2种可能:

1、超过8V后,前面的整流滤波电路没能提高正确的供电。包括继电器(或电子开关)切换出问题、或ac绕组出问题。

2、误差放大器(主要是负责cc的)工作不正常,没到预设值就提早加入工作状态。

这些日本可调电源难于找到原理图,修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出现故障了。从表现来看,主要有2种可能:

1、超过8V后,前面的整流滤波电路没能提高正确的供 ...

谢谢。看来头大了我慢慢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出现故障了。从表现来看,主要有2种可能:

1、超过8V后,前面的整流滤波电路没能提高正确的供 ...

有点就是有时候在满电压状态下是可以工作的 电流也可以到10A 输出。 有时候会发病 如果原件坏了不会时好时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就是有时候在满电压状态下是可以工作的 电流也可以到10A 输出。 有时候会发病 如果原件坏了不会时好 ...

看你描述,应该问题不大,多年的老电源容易出现PBC和零件之间的细微裂痕,导致接触不可靠。建议用超声波+酒精彻底清洗,然后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检查.

网友C:
这里有原版说明书可供下载 https://manual.kikusui.co.jp/P/PAN_A_VE3_J6.pdf

楼主:
短接+- 显示10.XX A 正常。不接负载电压显示16.20V但过几秒钟后亮CC 灯电压开始下落了。 但是接了负载在任何电压位置都正常!所以这个是诡异的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应该问题不大,多年的老电源容易出现PBC和零件之间的细微裂痕,导致接触不可靠。建议用超声波+ ...

好的谢谢我拆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原版说明书可供下载 https://manual.kikusui.co.jp/P/PAN_A_VE3_J6.pdf

非常感谢 收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 显示10.XX A 正常。不接负载电压显示16.20V但过几秒钟后亮CC 灯电压开始下落了。 但是接了负载在任 ...

1、“短接+- 显示10.XX A 正常。”

说明cc误差放大器加入工作后,整个负反馈环路工作正常。

2、“不接负载电压显示16.20V但过几秒钟后亮CC 灯电压开始下落了。 ”

说明cc误差放大器退出工作、仅cv误差放大器工作时有问题。而且,由于cc灯亮,所以,初步表明故障点发生作用时,是通过cc误差放大器的途径出现的。

3、“但是接了负载在任何电压位置都正常!”

说明cc误差放大器退出工作、仅cv误差放大器工作时没有问题。这与第2项相反,确实比较奇怪。

综上,只能猜测是某处保护电路或辅助电路出了问题,而引发此古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短接+- 显示10.XX A 正常。”

说明cc误差放大器加入工作后,整个负反馈环路工作正常。

是的 我的知识面已经败给这台电源了   。。。。。你分析的很好!

网友D:
我想这个问题要这样考虑:CC灯亮了,说明电流已经达到设定的电流值了,但实际上是空载,电流基本上为零,设定值我想也应该是大于0的某一个数值,因此,这个现象说明故障是在稳流电路上,而且在CC亮灯时,电路的电流设定值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变成了0安培了,这个时候的就会关断输出了。
因此,我认为要检稳流电路,特别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电流设定部分,另一个就是输出电流检测部分。可以在没有故障时测量这两个地方的电压,故障时再测量这两个地方的电压,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误差放大器的问题,如果有变化了,就检查有变化的部分好了。
如果楼主解决问题了,也请放上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利各位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这个问题要这样考虑:CC灯亮了,说明电流已经达到设定的电流值了,但实际上是空载,电流基本上为零,设 ...

好的我这周6搞搞看请关注一下这个帖子

楼主:
手贱了 请不要碰我 的电位器我貌似调过了。是不是故障的原因。资料上没写那些电位器是干嘛的。我这台电源之前是好的

楼主:
上周我从床下翻出来装备保养一下看到电位器孔内有垃圾我就清理了一下然后用小螺丝刀把每个电位器都左右调了一下怕时间长了内部氧化导致接触不好所以都左右调了一下然后就发生了这现象

楼主:
不知道那4个电位器是调啥的。可能是反馈比较电路啥的 我可以蒙一下试试就是慢慢的调那4个电位器然后观察电源的现象 如果4个电位器不是在同步位置的那就麻烦了!有上千钟组合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贱了 请不要碰我 的电位器我貌似调过了。是不是故障的原因。资料上没写那些电位器是干嘛的。我这台电源之 ...

我是昨天刚刚看到这份资料 论坛上的同志给的 不知道还有不能动的电位器